[以太网芯片] CH395L的并口状态一般比SPI的状态要快多少?

楼主(2024-11-08):
CH395L的并口状态一般比SPI的状态要快多少?

您好,并口快一点, CH395 SPI速度:SPI频率40MHz,实测以太网数据收加发最大38Mbps/s(多个socket同时进行收发), CH395 测试并口速度,主机主频144MHz,实测以太网数据收加发最大40Mbps/s(多个socket同时进行收发)。

网友A(2025-01-08):
CH395L是一款以太网控制器芯片,支持并口(并行接口)和 SPI(串行外设接口)两种通信方式。并口和 SPI 的速度差异主要是并口比SPI速度快的

网友B:
并口通常可以同时传输多个比特(例如 8 位或 16 位),而 SPI 是逐位传输的。并口的时钟频率可能较低,但由于并行传输,整体数据传输速率通常比 SPI 快

网友C:
SPI 是串行通信,数据传输速率受限于时钟频率(SCK)和数据位宽。即使 SPI 的时钟频率较高,但由于逐位传输,整体速率可能不如并口。

网友D:
假设并口是 8 位并行传输,时钟频率为 10 MHz,如果是 16 位并口,速率会更高。

网友E:
假设 SPI 的时钟频率为 20 MHz,且为单线传输(MOSI 或 MISO),如果使用双线(全双工)传输,速率可以翻倍,但仍可能低于并口。

网友F:
并口的速率通常是 SPI 的 2 到 4 倍,具体取决于并口的位宽和时钟频率。

网友G:
如果并口是 16 位,且时钟频率与 SPI 相近,则并口的速率可能是 SPI 的 8 倍或更高。

网友H:
并口需要更多的引脚资源,布线复杂度较高。

网友I:
SPI 的引脚资源较少,适合引脚受限的场景。

网友J:
实际速率还受芯片内部处理能力、总线协议开销等因素影响。

网友K(2025-03-11):
关于并行接口和SPI接口的速度差异,这个一般应该比SPI快八倍吧

网友L:
并行接口的传输速率取决于具体的时钟频率和数据宽度。例如,如果并行接口的时钟频率为50 MHz,数据宽度为8位,那么理论上的数据传输速率可以达到400 Mbps(50 MHz * 8 bits)。

网友M:
SPI接口是逐位传输的,通常有4根信号线(MOSI、MISO、SCK、SS)。SPI的传输速率取决于时钟频率(SCK),常见的SPI时钟频率可以达到几十MHz。

网友N:
例如,如果SPI的时钟频率为25 MHz,那么理论上的数据传输速率为25 Mbps(25 MHz * 1 bit)。

网友O:
并行接口的理论传输速率通常比SPI接口快得多。例如,在上述例子中,并行接口的理论传输速率为400 Mbps,而SPI接口的理论传输速率为25 Mbps,并行接口比SPI接口快16倍。

网友P:
实际应用中,由于信号完整性、布线复杂度、接口协议开销等因素,并行接口的实际传输速率可能会有所降低,但仍然显著高于SPI接口。

网友Q:
如果你需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建议使用并行接口

网友R:
一般来说,如果对传输速率要求不高,且希望简化硬件设计,可以选择SPI接口

网友S:
总结来说,CH395L的并行接口状态通常比SPI接口状态快得多,具体快多少取决于时钟频率和数据宽度。在实际应用中,并行接口的理论传输速率可以达到SPI接口的十几倍甚至更多。

网友T:
您好,并口要快一点,CH395 SPI速度:SPI频率40MHz,实测以太网数据收加发最大38Mbps/S(多个socket同时进行收发),
CH395 测试并口速度,主机主频144MHz,实测以太网数据收加发最大40Mbps/S(多个socket同时进行收发)。

网友U:
您好,CH395P是对CH395L的迭代升级(均是LQFP128封装),同样是支持并口,如果是新产品新设计推荐使用CH395P,相比395L在性能和功耗上有优势。此外还可以考虑下CH395F,CH395F为QFN32封装,通信接口支持串口、spi及并口

网友V(2025-08-27):
看你怎么选择,SPI高速的话速率也不低了, 并口它浪费IO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你怎么选择,SPI高速的话速率也不低了, 并口它浪费IO资源。

那倒是,并口有点浪费资源了

网友W:
理论传输速率上,CH395L 并口状态速度通常比 SPI 快 3-5 倍

网友X:
大约是SPI的4倍左右

网友Y:
这个理论值很难说明啊,实际哪个板子测一测?

网友Z(2025-09-26):
并口传输速度确实比SPI快,但具体快多少,还要看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配置。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如果并口是 16 位,且时钟频率与 SPI 相近,则并口的速率可能是 SPI 的 8 倍或更高。 ...

那么我想问,这对比的意义何在,并口速度肯定快,但是浪费IO资源不是。

网友Z(2025-11-04):
CH395L的并口速度确实比SPI快,但具体快多少需要看具体的硬件设计和软件优化。

网友W:
并口传输数据时,所有数据位同时传输,而SPI是串行传输,所以并口理论上速度更快。

网友AB:
CH395L 是一款以太网控制器芯片,支持并口(并行接口)和 SPI(串行外设接口)两种通信方式,并口速率通常是 SPI 的 2-4 倍,在特定条件下差距可达到 8 倍甚至更高,具体差异源于接口传输原理和硬件参数配置

网友AC:
CH395L 并口状态响应通常比 SPI 快数倍,因并口支持并行数据传输,SPI 为串行,具体快 10-50 倍,视时钟频率和数据量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