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每周分享】薅来的羊毛,无钢网焊接一下

楼主(2024-11-08):
#申请原创#

电路板薅羊毛得来的,大家都懂。羊毛薅完了,发现元件太多了,两三百个。
smt太贵,消费不起呢。
手工太慢。钢网太也不便宜,大几十块。

也可以手工制作钢网,过程太麻烦了,材料也多,性价比不高,玩不了

DIY,就得纯手工,买了锡膏手工涂锡膏,热风枪吹焊。
锡膏的选择是焊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到焊接质量、效率以及成品品可靠性。锡膏按金属颗粒尺寸大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1号粉至6号粉,其中1号粉金属颗粒尺寸最大,6号粉最小。我选了6号粉。

对于有钢网焊接的场合,可以适当选用较大金属颗粒的锡膏。选择时需遵循“五球原则”,即在钢网开孔或焊盘最小尺寸方向最少能摆下五个锡球,以确保良好的印刷效果和焊接质量选择时需遵循“五球原则”,即在钢网开孔或焊盘最小尺寸方向最少能摆下五个锡球,以确保良好的印刷效果和焊接质量。常见的合金组份有Sn63/Pb37,适用于大多数焊接要求。常见的合金组份有Sn63/Pb37,适用于大多数焊接要求。高粘度的锡膏具有焊点成桩型效果好等特点,较适于细间距印刷。低粘度的锡膏在印刷时具有较快下落、工具免洗刷、省时等特点。手工焊接是将锡膏从针孔中寄出,所以要选择低粘度锡膏。为了个人身体健康及保护环境考虑,选择无铅锡膏,价格略贵。
锡膏不能太多,一是浪费,二是容易短路,适量为宜。

手工涂锡膏后,开始摆放元件,一定要注意极性元件的方向,特别是二极管及电容。元件摆放时注意美观,横平竖直,虽然加热时,液态锡液有虹吸效应会将元件拉正,但再摆放时也要注意不能错位 。

使用热风枪吹焊时的温度控制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焊接质量和元件的安全。根据不同的焊接需求,热风枪的温度设置也会有所不同。热风枪温度可调整到300℃至400℃,适用于一般的电子元件焊接。对于特殊要求的敏感元件需要调整到适当温度,保证元件安全。在焊接过程中,应确保热风枪的热量均匀作用于焊接区域,以避免局部过热导致的元件损坏或焊接不良。对于较大的元件或需要长时间焊接的场景,建议先进行预热处理,并在焊接完成后给予适当的冷却时间,以确保焊接质量和元件的稳定性。

焊接后的元件可能会存在多种问题,上图二极管歪斜不正。这些问题主要源于焊接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如温度控制、锡膏涂敷质量、设备因素等。常见的问题主要有短路、锡球/锡珠、开路/假焊不润湿、立碑等等,主要是因为焊锡涂敷过多,过少,元件氧化等等。严格控制各个环节的参数是减少这些问题发生的关键。

焊接完成后需要认真检查可能存在的上述问题,控制器和各种传感器价格较贵,在电源测试无误之后再焊接,上电测试时需要非常注意电流变化,电流异常及时断电。

下图是炸掉的电容,一开始以为是焊反了,经过仔细检查,是电容耐压不够,该位置电容耐压需要16V以上。因焊接电容为6.3V,故炸掉。

用同样的方法焊接AS5600霍尔传感器和3轴加速度传感器mPU6050
AS5600霍尔传感器是一种用于电机定位的高精度磁编码器,它通过检测磁场变化来确定转子的位置。它包含四个独立的磁感应单元,能够提供绝对角位移信息,包括A、B、C和Z相。每个相位对应一个特定的磁通密度,这些信号可以转化为数字信号,表示旋转轴相对于参考位置的旋转角度和方向。磁编码器固定的位置很重要,磁铁和磁编码器的最大距离不应超过1mm,否则无法检测出磁场变化。在使用AS5600进行电机定位时,需要确保磁铁和磁编码器的安装精度,以避免测量误差。

因锡膏涂在焊盘之外,吹焊后有锡球/锡珠,需要清理避免短路。

无钢网焊接总结:无钢网焊接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如下
短路:涂敷过量锡膏;
锡球/锡珠:锡膏涂敷在焊盘之外,吹焊熔化后凝结成珠球;
开路/假焊不润湿:摆放位置不合适,未接触锡膏,或元件引脚氧化;
立碑:多出现于双端元件,因一端锡膏多而另一端锡膏少,锡膏熔化时对元件的拉力不对等导致。

总体来说,无钢网焊接弊端较多,这就是钢网存在的合理性。还是建议大家制作钢网,以此提高焊接质量,减少时间浪费。

二姨为动手能力强,焊接技术好,文章写的棒的大佬发送红包,略微补偿一下无法SMT的痛。文章写的特别好,焊接关键点和技术要领介绍的十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