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如果CH9120设置网络和电脑不在一个网段如何搞?

楼主(2024-11-09):
如果CH9120设置网络和电脑不在一个网段,并且不知道CH9120的网段是多少,这时候咋弄?初始化能解决吗?

网友A:
可以用网络工具扫描查看IP地址

网友B:
CH9120有配套的上位机配置软件,可以对模块进行搜索、配置、更改参数等操作。配置工具和CH9120模块间是通过udp广播的方式进行通信,所以尽管电脑和模块网段不同,也可通信。
CH9120EVT包(内含配置工具):https://www.wch.cn/downloads/CH9120EVT_ZIP.html

网友C(2025-02-10):
大多数网络设备(包括CH9120)都有一个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通常可以通过按住设备上的复位按钮几秒钟来实现。恢复出厂设置后,设备会回到默认的IP地址和配置。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一般恢复之后,CH9120会使用默认的IP地址。你可以查阅设备的用户手册或官方网站,找到默认的IP地址

网友E:
将电脑的IP地址设置为与CH9120默认IP地址在同一网段。例如,如果CH9120的默认IP地址是192.168.1.100,你可以将电脑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1,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

网友F:
在浏览器中输入CH9120的默认IP地址,访问其配置界面。然后你可以重新配置CH9120的网络设置,使其与你的网络环境兼容。

网友G:
在CH9120的配置界面中,设置一个与你的网络环境兼容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DNS服务器。确保CH9120和电脑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H:
你可以设置成一个网段先配置啊,配置完成后,测试CH9120和电脑之间的网络连接,确保它们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I:
初始化肯定能解决,初始化就恢复到最初的网段了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用抓包工具抓一下就好了

网友K:
网段你还不知道?你去服务器查一下呗?

网友L:
一般是可以恢复解决,但是你这个需求跨网段的话,估计也不行吧,能使用吗

网友M(2025-06-06):
用 沁恒配置工具的广播搜索 功能,一搜一个准;实在不行就改电脑 IP,或者串口直配,三招拿下!

网友N:
首先,可以尝试使用CH9120的默认网段设置,通常设备会有出厂默认设置。如果不知道默认网段,可以查阅设备手册或联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