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1是不是双串口的?

楼主(2024-11-09):
CH9121是不是双串口的?话说,使用这个芯片,网络转485的话,是2个串口都转发同样的数据吗?

网友A:
应该不是吧,可以指定串口的。

网友B(2025-02-12):
CH9121是一款网络转串口的芯片,支持双串口功能

网友C:
CH9121确实支持双串口(UART1和UART2),可以同时处理两个串口的数据通信

网友D:
如果你使用CH9121进行网络转485通信,通常只会使用其中一个串口(例如UART1)来进行485通信。另一个串口(UART2)可以用于其他用途,或者不启用

网友E:
默认情况下,CH9121的两个串口是独立的,不会自动将数据从一个串口转发到另一个串口。也就是说,UART1和UART2的数据是分开处理的。

网友F:
如果你希望两个串口都转发同样的数据,需要在软件或固件层面进行配置,将网络接收到的数据同时发送到两个串口。这通常需要编写自定义的固件或使用特定的配置工具来实现

网友G:
CH9121通常有配套的配置工具,可以通过网络或串口连接到芯片,进行参数设置和功能配置。你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配置串口的工作模式、波特率、数据格式等。

网友H:
据我了解,CH9121支持双串口,但默认情况下两个串口是独立的

网友I:
如果你需要两个串口都转发同样的数据,需要进行额外的配置或编程。建议查阅CH9121的用户手册或联系技术支持获取详细的配置指导。

网友J:
这个不是有配置工具吗,直接看配置工具不就好了吗

网友K:
是的,支持2个串口,2个串口转发应该不是同一个数据

网友L(2025-03-17):
CH9121支持两路串口,两路串口相互独立通信不会互相影响。
如果是新产品新设计可以看一下CH9121A和CH9121T,串口波特率至高支持10M,功耗降低,且支持硬件流控(流控功能仅9121T支持)
芯片资料:https://www.wch.cn/downloads/CH9121DS1_PDF.html

网友M(2025-06-06):
两个字 是的

网友N:
是的,CH9121支持双串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