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沁恒做个直接可以配置的类CH9120的MCU应该会挺好

楼主(2024-11-12):
其实我觉得沁恒做个直接可以配置的类CH9120的MCU应该会挺好

网友A:
您好,我们有带以太网接口的MCU,如CH32V307系列。可以实现以太网与串口的数据透传,且EVT有提供相应例程,若有需要可以看一下。

网友B(2025-02-05):
确实,沁恒(WCH)如果推出一款集成类似 CH9120功能的 MCU(微控制器),将会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产品

网友C:
CH9120 是一款网络透传模块,支持 TCP/UDP 协议,能够实现串口到网络的透明传输。

网友D:
通过简单的 AT 指令即可完成网络配置和数据传输,降低了开发难度。

网友E:
如果沁恒推出一款集成类似 CH9120 功能的 MCU,将具有以下优势:减少外围器件:将网络通信功能直接集成到 MCU 中,可以减少外部模块的使用,降低 PCB 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对于小型设备(如 IoT 设备),集成化设计可以显著减小产品体积。减少外部模块和连接器,降低物料成本。集成化的设计可以减少开发周期和调试时间。

网友F:
如果集成配置的功能,那么可以集成网络通信功能后,MCU 可以直接处理网络数据,减少数据传输的延迟。

网友G:
开发者可以根据需求灵活配置网络参数,而无需依赖外部模块的固件。

网友H:
集成化设计可以减少外部连接,降低因连接问题导致的故障风险。

网友I:
MCU 和网络通信功能由同一厂商设计,可以确保更好的兼容性和稳定性。

网友J:
沁恒推出一款集成类似 CH9120 功能的 MCU,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品。

网友K:
它可以简化设计、降低成本,还能提高性能和可靠性,非常适合物联网和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