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话说CH9126的网络授时是怎么玩的 ?

楼主(2024-11-13):
话说CH9126的网络授时是怎么玩的 ?

网友A:
可以留个邮箱或者邮件联系下,发您一些参考资料。
我的邮箱:lq@wch.cn

网友B(2025-02-05):
CH9126 是一款支持网络授时(NTP)功能的网络模块,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标准时间并同步到本地设备

网友C:
NTP是一种用于同步计算机系统时间的协议。它通过与 NTP 服务器通信,获取精确的时间信息。

网友D:
CH9126 内置 NTP 客户端功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到 NTP 服务器,获取标准时间并同步到本地设备

网友E:
CH9126 的 NTP 功能需要通过 AT 指令进行配置

网友F:
在需要精确时间的设备(如数据采集设备、工业控制器等)中,通过 NTP 同步时间,确保设备时间与标准时间一致。

网友G:
在日志系统中,使用 NTP 同步时间可以确保日志的时间戳准确无误

网友H:
CH9126 返回的时间格式为 UTC 时间,如果需要本地时间,需要根据时区进行转换。

网友I:
在分布式系统中,NTP 可以确保多个设备的时间同步,避免因时间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网友J:
CH9126 需要连接到互联网才能访问 NTP 服务器,确保模块的网络配置正确(如 IP 地址、网关、DNS 等)。

网友K:
选择稳定、可靠的 NTP 服务器,避免因服务器故障导致时间同步失败。

网友L(2025-07-15):
应该有AT指令可以配置的,具体看下手册

网友M(2025-11-10):
用于解决单片机等嵌入式设备的时间同步问题,支持 SNTP 客户端 和 SNTP 服务器 两种工作模式

网友N:
CH9126 可通过 NTP 协议从网络时间服务器获取标准时间,配置服务器地址和更新周期,芯片自动同步并输出时间,支持串口读取或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