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0的话,能做网络授时吗?得有时间服务器吧?

楼主(2024-11-14):
CH9120的话,能做网络授时吗?得有时间服务器吧?而且得发命令好像才行,是吧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你往服务器上发个请求,然后服务器给你返回数据,估计这种也能算是校时把

网友B:
网络授时透传芯片可以看一下CH9126
芯片介绍:https://www.wch.cn/products/CH9126.html

网友C(2025-01-13):
沁恒不是有专用的授时芯片吗,就可以了

网友D:
是的,CH9120 是一款网络串口透传芯片,主要用于实现串口数据与网络数据的双向传输。它本身并不直接支持网络授时功能,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网络授时

网友E:
CH9120 的核心功能是将串口数据转换为网络数据(TCP/UDP),或者将网络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它本身没有内置的时间同步协议(如 NTP、SNTP)或时间戳功能

网友F:
要实现网络授时,需要从外部获取时间信息(如通过网络时间服务器),并通过串口将时间信息发送到目标设备。

网友G:
要实现基于 CH9120 的网络授时,通常需要以下步骤:使用 CH9120 连接到支持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或 SNTP(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的时间服务器

网友H:
通过 CH9120 的串口发送命令,请求时间服务器返回当前时间。例如,发送 NTP 请求报文到时间服务器,获取时间信息。时间服务器会返回时间数据(通常为 NTP 格式)。需要在 MCU 或上位机中解析时间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可用的时间格式(如年月日时分秒)。将解析后的时间信息通过串口发送到目标设备,完成授时。

网友I:
网络延迟会影响授时精度,建议选择距离较近的时间服务器。

网友J:
需要正确配置 CH9120 的网络参数(如 IP 地址、端口号等)。

网友K:
如果 MCU 资源有限,可以使用简化的 SNTP 协议代替 NTP。

网友L:
CH9120 本身不支持网络授时,但可以通过连接时间服务器(如 NTP 服务器)并发送命令来实现授时功能

网友M(2025-07-22):
CH9126 看下了解一一下楼主

网友N(2025-12-26):
CH9120 本身无 SNTP/NTP 授时功能,仅做串口 - 以太网透传,不能直接实现网络授时;若要实现,需上位机 / MCU 通过其透传数据,对接授时服务器解析时间,精度与实时性受限,更推荐沁恒 CH9126(原生支持 SNTP)。

网友O:
对的,需要设置NTP服务器,然后通过命令配置CH9120来同步时间。

网友P(2026-02-27):
是的,需要先设置时间服务器,然后发送相关命令来启用网络授时。

网友Q:
CH9120 本身不具备网络授时(NTP/SNTP)协议能力,无法直接充当网络时间服务器或独立完成网络授时

网友R(2026-04-02):
对,CH9120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时间同步,需要配置相应的命令来实现。

网友S:
是的,需要设置NTP服务器,然后通过命令配置CH9120进行同步。

网友T:
CH9120 本身不能直接做网络授时,必须依赖外部时间(NTP/SNTP)服务器,且需要外接 MCU 配合处理。

网友U:
是的,CH9120可以通过NTP协议进行网络授时,需要先设置好时间服务器的IP地址,再通过命令进行配置。

网友V(2026-05-05):
是的,CH9120可以通过NTP协议进行网络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