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如果想知道CH9120是否连上服务器咋做?

楼主(2024-11-16):
我看有个IO是如果连上服务器有个电平反馈,通过读取这个IO就可以?

网友A:
是的,9120做tcp客户端时,TCPCS脚(芯片28脚),在成功建立tcp连接时,为低电平,否则为高电平。可以依此来判断。

网友B(2025-01-13):
一般可以发查询命令,毕竟是透传嘛,发个命令有回就说明链接成功了

网友C:
有个IO是可以的,一般来说这个IO是指示是否链接成功状态的

网友D:
CH9120 模块通常会有状态指示灯(如 LINK 和 ACT 灯):LINK 灯:表示网络连接状态(常亮表示已连接,熄灭表示未连接)。ACT 灯:表示数据传输状态(闪烁表示有数据传输)

网友E:
如果 LINK 灯 常亮,说明 CH9120 已成功连接到网络;如果熄灭,则说明未连接。

网友F:
CH9120 支持通过串口与 MCU 通信,可以通过发送 AT 指令查询连接状态

网友G:
定时ping一下呢?是不是也行啊

网友H:
我觉得链接服务器不是有个IO状态LED显示吗

网友I:
这个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我之前用过,有个状态灯接口的

网友J:
对,读取这个IO就可以了,这个是状态链接的

网友K:
读取IO肯定OK的,这个IO就是支持链接状态的

网友L(2025-07-19):
发个命令有回就说明链接成功了,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发个命令有回就说明链接成功了,可以这么理解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发命令连上了回传成功即可

网友N(2026-04-29):
确保你的设备驱动和软件都是最新的,以便正确读取电平信号。

网友:
对,你理解的完全没错,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
优先用串口发指令 0x03、上位机工具看状态、硬件引脚 / 网口灯、ping + 透传测试这四种方法,最快最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