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有没有命令直接程序复位实现服务器的重连?

楼主(2024-11-16):
CH9120有没有命令直接程序复位实现服务器的重连?

网友A:
9120做tcp客户端吗?9120有命令码可以实现对其的复位操作。
具体参考文档:https://www.wch.cn/downloads/CH9120EVT_ZIP.html

网友B(2025-02-05):
是的,CH9120 支持通过 AT 指令实现模块的复位,从而重新连接服务器

网友C:
使用以下AT指令可以复位 CH9120 模块,执行该命令后,CH9120 会重新启动,并尝试重新连接到服务器(如果已配置为自动连接模式)。

网友D:
复位后,CH9120 会重新加载配置(如 IP 地址、服务器地址、端口等),并尝试重新建立连接。复位后需要等待几秒钟,确保模块完成重启和初始化。

网友E:
如果 CH9120 的配置已保存,复位后会加载保存的配置

网友F:
确保 CH9120 配置为自动连接模式(通过 AT+NETCFG 或 AT+TCPCFG 配置服务器地址和端口)

网友G:
如果复位后仍未连接成功,可以检查服务器状态:确保服务器已启动并监听指定端口。

网友H:
网络配置,检查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 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
硬件连接,确保网线和电源连接正常。

网友J:
固件版本,确保 CH9120 的固件版本支持当前功能

网友K:
可以,是有可以用程序进行实现复位的

网友L(2025-07-15):
不支持专门的“程序复位命令”(即无直接重启指令)
串口控制命令主要用于设置 IP、端口、MAC、串口波特率、连接方式等,不包含软复位
所有“设置类命令”修改参数后,通常都需要 断电重启或手动重启 才会生效

网友M:
CH9120设备通常支持通过命令行接口(CLI)进行配置和控制。你可以尝试使用`reset`命令来复位设备,这通常会触发服务器重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