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0是不是也支持用串口配置?

楼主(2024-11-17):
CH9120是不是也支持用串口配置?这个串口配置的话有具体的手册吗?

网友A:
9120支持串口命令配置,EVT包中有相关参考文档: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9120EVT_ZIP.html

网友B(2025-02-05):
必须支持串口配置啊,但一般还是透传为主

网友C:
其实配置直接网络配置就好了,多方便啊

网友D:
一般都是支持串口配置的,但是不如网口配置的方便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用抓包工具,就能抓到如何配置这个CH9120的

网友F:
我觉得还是考虑用网络配置吧,简单的很

网友G:
如果官方可以给网络搜索和网络配置的小工具的demo源码分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H:
串口配置是有手册的,你去官网找一下就是了

网友I:
这种简单的呢,基本上就配置IP端口和状态等等就OK了,网页版本配置一下就得了呗

网友J:
有的,去官网找,而且这款串口配置的话感觉不如网页版本配置简单呐

网友K:
必须有手册啊,官网的这款芯片下面就有资料的

网友L(2025-07-15):
CH9120 提供 串口控制命令模式(命令行配置模式),你可以通过串口发送专用命令来修改其参数,例如:
本地IP、远程IP
本地/远程端口
工作模式(TCP Server、TCP Client、UDP 等)
串口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
MAC 地址
DHCP 开关、连接保持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