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话说,CH395L和CH390就差一个内部协议栈吗?

楼主(2024-11-18):
话说,CH395L和CH390就差一个内部协议栈吗?芯片都是有MAC和PHY的吗?

网友A:
是的,390和395区别是395内置了协议栈,而390如果想跑tcp/udp之类的协议,需要外挂软协议栈才可实现,否则只能在mac层进行通信。两颗芯片都有mac和phy。
网络接口产品型号介绍: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uctsCenter/mcuInterface?categoryId=4&tName=%E4%BB%A5%E5%A4%AA%E7%BD%91%E6%8E%A7%E5%88%B6%E5%99%A8

网友A:
是的,两颗芯片都有mac和phy。主要区别是395内置了协议栈,而390如果想跑tcp/udp之类的协议,需要外挂软协议栈才可实现,否则只能在mac层进行通信。其他一些区别为硬件封装等区别,具体可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网络接口产品型号介绍: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uctsCenter/mcuInterface?categoryId=4&tName=%E4%BB%A5%E5%A4%AA%E7%BD%91%E6%8E%A7%E5%88%B6%E5%99%A8

网友B(2025-01-13):
CH395L和CH390是两款不同的以太网控制器芯片,它们的主要区别不仅仅是内部协议栈,还包括功能、性能和应用场景

网友C:
CH395L:内置完整的 TCP/IP 协议栈,支持 TCP、UDP、ICMP、ARP、DHCP 等协议。开发者无需关心底层网络协议的实现,直接通过串口或 SPI 接口发送数据即可。

网友D:
其实CH390本身不支持内部协议栈,仅提供以太网数据帧的传输功能。需要外部 MCU 实现 TCP/IP 协议栈(如使用 LWIP、uIP 等开源协议栈)。

网友E:
CH395L 和 CH390 都集成了 MAC(媒体访问控制层) 和 PHY(物理层),可以直接连接以太网接口(如 RJ45)。这意味着它们都可以直接处理以太网数据帧的发送和接收,无需外接额外的 PHY 芯片

网友F:
CH395L:支持完整的网络通信功能,包括 TCP 连接、UDP 数据包、DHCP 自动获取 IP 地址等。适用于需要直接联网的设备(如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等)

网友G:
一般来说,CH390仅支持以太网数据帧的传输,需要外部 MCU 实现协议栈。适用于对网络功能要求较低的场景(如简单的数据传输)。

网友H:
CH395L开发简单,协议栈已集成,开发者只需通过串口或 SPI 接口发送数据即可。

网友I:
我觉得CH390开发复杂度较高,需要外部 MCU 实现协议栈,适合有一定网络开发经验的开发者。

网友J:
CH395L由于集成了协议栈,成本较高。CH390成本较低,但需要额外的 MCU 资源来实现协议栈。

网友K:
CH395L 和 CH390 都集成了 MAC 和 PHY,可以直接连接以太网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