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PHY和MAC为啥都不集成在MCU里,而分出来呢?

楼主(2024-11-21):
正常理解来说,PHY和MAC为啥都不集成在MCU里,而分出来呢?是因为成本还是什么?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对,把PHY和MAC集成在MCU里确实好处很多:
高集成度集成了MAC和PHY功能的以太网芯片可以在小尺寸芯片上实现更多的功能,节省空间和成本
高性能集成的以太网芯片能够支持高速数据传输,满足不同网络需求
避免干扰集成方案可以减少电路板上的干扰,因为不需要额外的接口和连接。
沁恒的高速互联型MCU CH32V317和CH32V307可以看看。
内置USB2.0高速PHY收发器(480Mbps)、千兆以太网MAC控制器及10/100兆物理层收发器等

网友B(2025-01-09):
PHY(物理层)和 MAC(介质访问控制层)是网络通信中两个关键的部分,它们通常不集成在 MCU(微控制器单元)中,而是分开设计。这种分离的设计方式主要是技术复杂度

网友C:
PHY 负责处理物理层的信号调制、编码、时钟恢复等任务,涉及高频模拟电路设计,对工艺和抗干扰能力要求很高。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集成难度较大,尤其是在高频信号处理方面,需要专门的工艺和技术。

网友D:
MAC 负责数据帧的封装、解封装、错误检测、流量控制等任务,通常由数字逻辑电路实现。虽然 MAC 可以集成到 MCU 中,但其设计复杂度较高,尤其是支持多种协议(如 Ethernet、Wi-Fi、CAN 等)时。

网友E:
PHY 通常需要采用混合信号工艺,以支持高频模拟信号处理。MCU 通常采用纯数字工艺,专注于逻辑运算和控制功能。将 PHY 和 MCU 集成在一起会增加芯片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F:
分开设计可以降低芯片的制造成本和开发难度。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 PHY 和 MAC 方案,实现灵活配置。

网友G:
将 PHY 和 MAC 分开设计,可以实现模块化的网络接口方案。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 PHY(如 10/100Mbps 或 1Gbps)和 MAC(如 Ethernet、CAN、USB 等)。

网友H:
不同的网络协议(如 Ethernet、Wi-Fi、CAN 等)需要不同的 PHY 和 MAC 实现

网友I:
分开设计可以更好地支持多种协议和标准。

网友J:
PHY 需要处理高频信号,对 PCB 布局和信号完整性要求较高。将 PHY 单独设计可以优化信号传输性能,减少干扰。

网友K:
PHY 的功耗通常较高,尤其是千兆以太网 PHY。分开设计可以更好地优化功耗,尤其是在低功耗应用中

网友L(2025-07-19):
你这话说得,你能想到把PHY集成到MCU里面,厂家会想不到吗?肯定是这么做没啥好处,有好处早做给你看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这话说得,你能想到把PHY集成到MCU里面,厂家会想不到吗?肯定是这么做没啥好处,有好处早做给你看了 ...

对头,如果好用还挣钱早就给你集成的好好的了

网友N(2025-08-31):
功能复杂度与设计目标差异是主要原因

网友O:
PHY里高压模拟工艺跟MCU低压数字工艺不兼容,硬塞一起良率掉一半

网友P:
牺牲了一些集成度,但带来了更高的灵活性和更低的功耗

网友Q:
分开设计还有助于降低功耗。因为PHY和MAC层在工作时对电源的需求不同,集成在一起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能耗。

网友R(2025-09-30):
PHY和MAC未集成进MCU而独立存在,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工艺与成本:PHY是模拟混合信号电路,需特殊半导体工艺;MCU是数字电路,用标准CMOS工艺。分开制造可优化成本与性能。
灵活性:独立的PHY芯片让设备商能灵活搭配不同MCU或处理器,适应多种网络标准(如以太网、CAN)。
抗干扰:PHY处理高压模拟信号,远离数字MCU可减少噪声干扰,提高通信可靠性。
物理布局:PHG需靠近接口,独立布局更灵活,利于信号完整性。
因此,分立设计在性能、成本和系统设计灵活性上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