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182就是一个PHY芯片呗?

楼主(2024-11-26):
就是如果想网络通讯成功,需要MCU支持MAC,并且软件写协议栈,之后连接CH182才行是么?

网友A:
您好,若所用MCU不带MAC控制器和PHY,可以考虑用使用以太网控制器芯片CH390实现以太网通讯。若不想写协议找,可以考虑用以太网协议栈芯片CH395实现以太网通讯。此外,我司有集成MAC和PHY的互联型MCU CH32V307/317,MCU集成千兆MAC和100/10M PHY。可以参考下图进行一个选择。下面链接为对应产品介绍页面,相关资料可直接在我司官网搜索MCU型号进行下载。CH390: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90.html?
CH395: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95.html
CH32V317: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2V3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