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ADC数据采用及应用

楼主:
STM32WB09KE内部配有8A/D数据通道及一个VBAT检测通道和一个内部温度检测通道。
借助例程可实现内部温度检测和通道4的检测。其中通道4所使用的引脚为PB3,可从接口CN6pin 6来连接,也可口CN4pin 11来连接。
对这2个检测通道的初始化函数为: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ConfigChannel = {0};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onversionType = ADC_CONVERSION_WITH_DS;
  hadc1.Init.SequenceLength = 2;
  hadc1.Init.SamplingMode = ADC_SAMPLING_AT_START;
  hadc1.Init.SampleRate = ADC_SAMPLE_RATE_16;
  hadc1.Init.InvertOutputMode = ADC_DATA_INVERT_NONE;
  hadc1.Init.Overrun = ADC_NEW_DATA_IS_LOST;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ownSamplerConfig.DataWidth = ADC_DS_DATA_WIDTH_12_BIT;
  hadc1.Init.DownSamplerConfig.DataRatio = ADC_DS_RATIO_1;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Channel.Channel = ADC_CHANNEL_TEMPSENSOR;
  ConfigChannel.Rank = ADC_RANK_1;
  ConfigChannel.VoltRange = ADC_VIN_RANGE_1V2;
  ConfigChannel.CalibrationPoint.Number = ADC_CALIB_POINT_1;
  ConfigChannel.CalibrationPoint.Gain = 0x0;
  ConfigChannel.CalibrationPoint.Offset = 0x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ConfigChannel)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Channel.Channel = ADC_CHANNEL_VINP0;
  ConfigChannel.Rank = ADC_RANK_2;
  ConfigChannel.CalibrationPoint.Number = ADC_CALIB_NONE;
  ConfigChannel.CalibrationPoint.Gain = 0x00;
  ConfigChannel.CalibrationPoint.Offset = 0x0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ConfigChannel)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由于该例程没有配置串口,因此对A/D的检测值是无法打印输出的。为此,需要配合相应的显示器件来显示。
前面曾介绍过彩色LCD屏的显示驱动,由于在A/D检测中会与LCD的引脚产生冲突,故改变引脚后的高低电平输出语句定义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6, GPIO_PIN_SET)  // CLK
#define OLE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6, 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SD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 DIN
#define OLED_SDIN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RST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9, GPIO_PIN_SET)  // RES
#define OLED_RST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9, 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DC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SET)  // DC
#define OLED_DC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define OLED_CS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GPIO_PIN_SET)  //CS
#define OLED_CS_Clr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GPIO_PIN_RESET)
相应的引脚功能配置函数为:
static void LCD_GPIO(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用于2个通道检测与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V;
  uint32_t tmp_index;
  for (tmp_index = 0; tmp_index <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tmp_index++)
  {
    uhADCxConvertedData[tmp_index] = VAR_CONVERTED_DATA_INIT_VALUE;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ADC1_Init();
  BSP_LED_Init(LD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D1_PIN;
  HAL_GPIO_Init(L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D2_PIN;
  HAL_GPIO_Init(L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LCD_GPIO();
Lcd_Init();
  LCD_Clear(RED);
  LCD_ShowString(10,10,"STM32WB09KE",YELLOW);
  LCD_ShowString(10,30,"jinglixixi",YELLOW);
  HAL_Delay(1000);
  LCD_Clear(RED);
LCD_ShowString(10,10,"Tempe: ",YELLOW);
  LCD_ShowString(10,30,"ADC:   ",YELLOW);
  if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uhADCxConvertedData,
                        ADC_CONVERTED_DATA_BUFFER_SIZE
                       )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SP_LED_On(LD1);
  HAL_Delay(LED_BLINK_SLOW);
  BSP_LED_Off(LD1);
  HAL_Delay(LED_BLINK_SLOW);
  while (1)
  {
    if (HAL_ADC_Star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BSP_LED_On(LD1);
    HAL_Delay(LED_BLINK_SLOW);
    BSP_LED_Off(LD1);
    HAL_Delay(LED_BLINK_SLOW);
    if(ubDmaTransferStatus == 1)
    {
      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GPIO_mVolt        = __LL_ADC_CALC_DATA_TO_VOLTAGE(LL_ADC_VIN_RANGE_3V6, uhADCxConvertedData[1], LL_ADC_DS_DATA_WIDTH_12_BIT);
      hADCxConvertedData_Temperature_DegreeCelsius = __LL_ADC_CALC_TEMPERATURE( uhADCxConvertedData[0], LL_ADC_DS_DATA_WIDTH_12_BIT);
      LCD_ShowNum(66,10,hADCxConvertedData_Temperature_DegreeCelsius,3,YELLOW);
LCD_ShowNum(66,30,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GPIO_mVolt,4,YELLOW);
      ubDmaTransferStatus = 0;
      tmp_index = 4*2;
      while(tmp_index != 0)
      {
          BSP_LED_Toggle(LD1);
          HAL_Delay(LED_BLINK_FAST);
          tmp_index--;
      }
      HAL_Delay(500);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检测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说明检测有效。
1  连接与显示

2 显示效果
在搭建外部NTC温度检测电路的情况下,需在主程序中添加相应的NTC温度变换处理程序,其具体的内容如下:
 LCD_ShowString(10,10,"Tempe1: ",YELLOW);
        LCD_ShowString(10,30,"Tempe2: ",YELLOW);

          u=uhADCxConvertedData_VoltageGPIO_mVolt        = __LL_ADC_CALC_DATA_TO_VOLTAGE(LL_ADC_VIN_RANGE_3V6, uhADCxConvertedData[1], LL_ADC_DS_DATA_WIDTH_12_BIT);
      u=u*33/36;
      ...
      if((u<=1644) && (u>1268))
         V=10+(1644-u)/37;
      if((u<=1268) && (u>947))
         V=20+(1268-u)/32;
      if((u<=947) && (u>692))
         V=30+(947-u)/25;
      ...
      LCD_ShowNum(76,30,V,4,YELLOW);

这样,在图3和图4的情况下即可进行室温和升温的测试。
3 室温检测

4  触摸升温

网友A(2024-11-29):
老师可以试试用蓝牙上报数据了,其实效果应该更炫酷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可以试试用蓝牙上报数据了,其实效果应该更炫酷一些吧

目前在自行设计APP小程序上还十分薄弱,能在手机上实现实时数据接收并绘制数据曲线就更具应用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