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有5V升压,9-12V降压,快充升降压

楼主(2024-11-09):
2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有5V升压,9-12V降压,快充升降压
2节串联锂电池的供电电压是低至6V,充满高至8.4V,标称电压是7.4V。常见的是两个18650电池串联,或者两个18650电池串联多并,因为并联电压一样,所以一般我们只讲串联,并联是增加容量,串联是增加电压。 当然聚合物锂电池,三元也可以,也跟18650是一样的。

从上面第一句话我们知道了2节串联锂电池的供电电压范围是:6V-8.4V,锂电池充电管理是随着电池电压提高而增加充电电压,直到充满电压8.4V。如2节串联锂电池电压是6V时,充电管理芯片会控制充电电压如7V, 2节串联锂电池的电压从6V充到了7V时,充电管理芯片会控制充电电压如8V等等。 只有理解了上面的充电管理和2节锂电池的供电范围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不同输入电压,要采用不同模式(升压型,降压型,升降压型)的2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AAAAAA:5V输入升压型
属于比较常见的2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模式了,USB口充电器输入或者电脑/笔记本的USB端口供电输入等等,因为5V的USB充电器有1A-3A的,电脑和笔记本的USB端口也有强有弱,一般0.5A为弱,所以我们需要考虑2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要具有 自适应输入供电功能。
5V转换电压到充满8.4V,从2节锂电池的供电范围我们可以知道,都是升压的,所以需要考虑2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要升压型的。
充电电流,不同人的理解是有不同,如有要求要0.5A,和1A和2A,具体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5V输入的电流,理解是充电电流的话,这个没多大问题的。
如果理解充电电流是是电池端就很大问题了,充电芯片的原厂平芯微工程师告知:我们换算下就知道了,充满8.4V,充电电流2A,等于充电功率8.4V乘以2A=16.8W了,考虑升压转换效率90%时,到5V输入端,要提高多少电流呢?等于16.8W除以5V除以90%,计算等于3.733A,意味着需要输入5V3.733A的电源,USB充电器很少有了,还照成成本提高,产品没竞争力。
其他暂时不说了,我们看看推荐2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PW4284
特点:
1,USB输入5V,升压8.4V充满2节锂电池
2,输入端耐压26V,具有耐高压保护,和输入过压保护,当输入电源是7V-8.29V时,断开充电,不输出充电。
3,额外具有9V,10V输入线性充电,当输入的充电器是9V插上时,也不用当心危险,也可以充电。只有输入电压上电是11V时,过压保护,无法充电。

BBBBBB:9V,12V输入降压型
降压型2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的特点是,压差越低,效率越好。
9V输入时,也有很多选择,如PW4084,PW4203,和上面说到的PW4284等;
1,PW4284是线性降压的,一般适合1A和以下充电电流。
2,PW4084 输入电压9V-15V,特点:1,输入耐压25V,输入过压保护15V,意思是输入超过15V时,就保护,不输出充电; 2,可以调输入电源的自适应电压,满足小电流供电输入的;3可达2A充电电流。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PW4203是9V-20V输入的,可达2A充电电流,性价比PW4084高些,除非是输入高于15V时的。
4, PW4242是15V-24V输入的,外置MOS,可达2A充电电流,超过20V输入,性价比高。

CCCCCC:5V-20输入升降压型
2节串联锂电池的供电电压是低至6V,充满高至8.4V,标称电压是7.4V,所以5V输入时要升压模式, 9V,12V,15V,20V输入时要降压型。
一般用于USB快充的比较多
PW4000就是,充电功率可达20W,20W除以8.4V,可达2.4A充电电流。下面是一个参考电路
名称: PD 和 QC 快充充电器 2A 给两节锂电池升降压充电芯片方案板 PW40001.2 应用:便捷充电设备等1.3 电池组: 7.4V 锂电池组,两串 3.7V 锂电池组可多并,充满 8.4V1.4 输入电压: 5V-12V (充电亮灯,充满转灯,不接电池是闪灯)1.5 Max 充电电流: 2A1.6 芯片功能简介: 1, 锂电池充电电路: PW4000 PW4000 是 1 节-4 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可达 3A 充电电流,支持升降压能力。 2, USB C 口 PD/QC 快充协议芯片: PW6606 PW6606 是 PD/QC 快充协议芯片, SINK 端,负责协议通讯快充充电器使输出其指定的电压。 2, 电路图:

有人问为什么输入5V-12V,这个PW6606芯片电阻可以调快充诱骗电压。的,具体可以看PW6606规格书。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