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充电宝故障分析

楼主(2024-11-09):
充电宝用了两年多了,现在没法用了。
内部电池是三元锂 SW26650-50ME,其充电电压应该是 4.2V。
但是测下来是 3.47V,而且无论插不插到220V 都是这个电压!
请问是电池故障,还是电路故障呢?
谢谢!

网友A(点评):
百度"充电宝饿死后激活"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 T 叔!!

网友B:
拆开
1 电池拆下来,测量每一颗电池电压
2 如果电池电压正常 测量连接板子的地方,首先进过的是电池保护芯片,测量有无电压
3 如果 1 2 都正常,再往前查 就升压充电控制了,

网友C:
断开电池,充电端口电压应该是4.2伏

网友D:
两年了也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