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雅特力MCU--定时器级联学习

楼主:
学习目的:
要想灵活使用MCU,那么定时器的使用是必须掌握的。定时器的一些基本功能,例如计数、定时、PWM输出都是入门内容,今天来研究一下定时器的级联,要想完全搞清楚定时器之间的级联妙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希望通过这次研究学习,能彻底搞清楚定时器。
学习内容:

1.定时器级联是什么呢?级联当然就是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定时器串在一起,时一个定时器去触发一个或者多个定时器计数,所以定时器级联就产生了主定时器和从定时器的说法了。

2. 什么是主定时器呢?那些定时器可以作为主定时器呢?以AT32F403A这款MCU为例吧,主定时器可以是TMR1/8/15/2/3/4/5/6/7。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是怎么知道这些TMR能作为主定时器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官方提供的手册里啦,我总结出一个快速知道此问题答案的方法,此方法不局限于AT32F403A这一款MCU,其他系列MCU也是一样;答案就是看定时器的CTRL2寄存器,如果这个寄存器里面定义了MMSEL[2:0]这几个bit位,那么就是可以作为主定时的啦。

以下MMSEL[2:0]在手册上的描述,里面可选的选项会根据定时器的不同存在差异:

3. 什么是从定时器呢?那些定时器可以作为从定时器呢?哈哈!和前面找主定时器的方法一样,也是看寄存器啦,如果定时器有SMC寄存器,那么就是可以作为从定时器的哦。以下是从定时器的触发源的描述,里面可选的选项会根据定时器的不同存在差异:

4. 搞清楚了主定时器和从定时如何找到,那么他们之间的链接关系呢?是任意组合还是有特定规则呢?链接关系是有特定规则的,那么规则在哪里呢?也在手册中,其实可以作为从定时器的TMR的SMC寄存器的后面都有附上一张表格啦,这张表格就是这个TMR的链接情况,以TMR1为例,表格如下:

这张表格中的ITRx的意思是在位从定时器选择触发源,触发源的选择也在SMC寄存器内,如下:

5. 经过上面的介绍应该知道如何设置主定时器和从定时器了吧,AT32F403A的定时器很多,所以可以组合的种类也很多,十分的灵活哦。

总结:
对于主定时器可以选择多种信号源作为触发输出,对于从定时器可以选择不同的TMR作为自己的主定时器,同时从定时器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模式,当收到主定时器的触发信号后做什么处理,例如启动、复位等等。

好啦,话不多说啦,我们实际coding一个例子吧!
/* TMR3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TMR3 Slave Configuration: PWM1 Mode */
TMR_TimeBaseStructInit(&TMR_TMReBaseStructure);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2;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DIV = 0;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0;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
TMR_TimeBaseInit(TMR3, &TMR_TMReBaseStructure);
TMR_OCStructInit(&TMR_OCInitStructur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Mode = TMR_OCMode_PWM1;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1;
TMR_OC1Init(TMR3, &TMR_OCInitStructure);
/*Slave Mode selection: TMR3 */
TMR_SelectSlaveMode(TMR3, TMR_SlaveMode_Gate);
TMR_SelectInputTrigger(TMR3, TMR_TRGSEL_ITR0);
/TMR4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TMR4 Slave Configuration: PWM1 Mode */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1;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DIV = 0;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0;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
TMR_TimeBaseInit(TMR4, &TMR_TMReBaseStructur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Mode = TMR_OCMode_PWM1;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1;
TMR_OC1Init(TMR4, &TMR_OCInitStructure);
/*Slave Mode selection: TMR4 */
TMR_SelectSlaveMode(TMR4, TMR_SlaveMode_Gate);
TMR_SelectInputTrigger(TMR4, TMR_TRGSEL_ITR0);
/TMR1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TMRe Base configuration */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DIV = 0;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319;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0;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RepetitionCounter = 4;
TMR_TimeBaseInit(TMR1, &TMR_TMReBaseStructure);
/*Channel 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Mode = TMR_OCMode_PWM2;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State= TMR_Output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utputNState = TMR_OutputNState_Enable;
TMR_OCInitStructure.TMR_Pulse = 127;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Polarity = TMR_OCPolarity_Low;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NPolarity = TMR_OCNPolarity_Low;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Set;
TMR_OCInitStructure.TMR_OCN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Reset;
TMR_OC1Init(TMR1, &TMR_OCInitStructure);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MR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MR_BRKDTStructInit(&TMR_BDTRInitStructure);
TMR_BDTRInitStructure.TMR_OSIMRState = TMR_OSIMRState_Enable;
TMR_BDTRInitStructure.TMR_OSIMIState = TMR_OSIMIState_Enable;
TMR_BDTRInitStructure.TMR_LOCKgrade = TMR_LOCKgrade_1;
TMR_BDTRInitStructure.TMR_DeadTime = 5;
TMR_BDTRInitStructure.TMR_Break = TMR_Break_Disable;
TMR_BDTRInitStructure.TMR_BreakPolarity = TMR_BreakPolarity_High;
TMR_BDTRInitStructure.TMR_AutomaticOutput = TMR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TMR_BRKDTConfig(TMR1, &TMR_BDTRInitStructure);
/*Master Mode selection */
TMR_SelectOutputTrigger(TMR1, TMR_TRGOSource_Update);
/*Select the Master Slave Mode */
TMR_SelectMasterSlaveMode(TMR1, TMR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MR1 counter enable */
TMR_Cmd(TMR1, ENABLE);
/*TMR enable counter */
TMR_Cmd(TMR3, ENABLE);
TMR_Cmd(TMR4, ENABLE);
/*Main Output Enable */
TMR_CtrlPWMOutputs(TMR1, ENABLE);

这个例子实现了定时器1去触发定时器3和定时器4;主定时器的触发输出为update事件,两个从定时器的从模式则配置为门控模式。

网友A(2024-11-09):
定时器的级联越用越觉得强大,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实现非常多的功能

网友B:
那个定时器的内部连接表格在哪个手册里面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定时器的内部连接表格在哪个手册里面找到的

在用户手册里面有级联的表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用户手册里面有级联的表格

好的,感谢,我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