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的ITCM和DTCM是300MHz吧?

楼主(2024-11-09):
GD32H7的ITCM和DTCM好像无法跑到600MHz

网友A:
建议查阅GD32H7系列MCU的具体型号的技术手册或数据手册

楼主:
上边图片1和3是参考手册:如果TCM_WAITSTATE位为0,则可以以最高ftww频率访问,但当系统频率高于ftww时,需要设置为1(插入等待周期)
图片2是数据手册:ftww最高350MHz

网友B:
同问,还有itcm和dtcm哪个更快一些?

网友C(2025-07-17):
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