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雅特力AT32F43 ADC实验

楼主(2024-11-09):
ADC实验
ADC是什么、重要性就不再这里多说,ADC这个外设以及关于ADC的应用程序用途非常之广泛很值得深挖,接下来就让我们学一下雅特力AT32F435单片机的ADC吧。

基础知识
不同厂商的单片机的ADC外设都是有区别的,比如ADC转换位数、采样频率等,但是只有MCU的内核是一个系列的,其ADC的设计都差不多,对于ADC的基础了解那肯定直接从数据手册学起,先要从头到尾过一遍。
根据数据手册、技术手册确定要使用的采集引脚、采集通道,本次学习我们使用PC0引脚是ADC1的通道0。
硬件连接
  • 通过数据线连接开发板和计算机。
  • 使用USB转TTL模块连接USART1(PA9,PA10)和计算机,为了查看单片机运行情况。
  • 把PC0引脚用杜邦线引出,方便电压测试。
ADC采集电压(0~3.3v)实现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基础外设初始化:LED灯、调试串口。
  • ADC初始化:开启外设、引脚时钟、配置中断等。
  • 循环读取通道0数值,并转换为电压值。

ADC采集薄膜压力传感器

薄膜压力传感器上淘宝上搜有一堆,其基本原理都是检测压敏电阻的电压,把压力的变化转变为电压的变化。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基础外设初始化:LED灯、调试串口。
  • ADC初始化:开启外设、引脚时钟、配置中断等。
  • 循环读取通道0数值。
实验结果

网友A:
要是能贴出来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B:
能配合DMA采样,有这个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贴出来代码就更好了

可以直接找例程,在开发板上还是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配合DMA采样,有这个代码吗

官方的;例程里面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