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信理论知识】数据传送的方式

楼主(2024-11-09):
串行/并行通信按数据传送的方式,通讯可分为串行通讯与并行通讯。

串行通讯就像单个车道的公路,同一时刻只能传输 一个数据位的数据。
并行通讯就像多个车道的公路,可以同时传输多个数据位的数据。

传输方向(单工、半/全双工
  • 全双工和半双工通信的本质区别(SPI、IIC)

    半双工通信双方只共用一条线路实现双向通信,全双工却利用两条线路,一条发送数据,另一条接收数据。

根据串行通信数据传输的方向,可将串行通信方式分为:
        单工方式(广播)、半双工(对讲机)方式和全双工(电话)方式 。
单工:
        指数据传输仅能沿着一个方向,不能反向传输。
半双工:
        指的是数据传输可以沿着两个方向, 但是不能同时发送,这就表示 发送/ 接收 是有先后顺序的。
全双工:
        指的是可以同时进行双向传输。
全双工和半双工通信的本质区别(SPI、IIC)
        半双工通信双方只共用一条线路实现双向通信,全双工却利用两条线路,一条发送数据,另一条接收数据。
传输方式步通讯(同步/异步)
是否有时钟线(USART、UART)

        根据传输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
        同步通讯:
        收发设备双方会使用一根信号线表示时钟信号,在时钟信号的驱动下双方进行协调,同步数据, 通讯中通常 双方会统一规定在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对数据线进行采样(时钟线) 。
        异步通讯:
        不使用时钟信号进行数据同步,它们直接在数据信号中穿插一些同步用的信号位,或者把主体数据进行打包,以数据帧的格式传输数据,某些通讯中还 需要双方约定数据的传输速率(波特率) ,以便更好地同步。

网友A:
网络传输属于什么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传输属于什么类型?

网卡和局域网之间的通信是通过电缆或双绞线以串行传输方式进行的。 而网卡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则是通过计算机主板上的I/O总线以并行传输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