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KungFu32的存储访问权限怎么玩?

楼主(2024-11-11):
我看介绍说,存储器访问权限:可编程存储器访问权控制,可单独加密Flash,这个单独加密怎么使用?而且单独加密之后解锁容易吗?

网友A:
32位FLASH加密模式可以在编程工具上选择,共有三种加密模式,如下图:

网友A:
加密后无法通过ISP或DPI调试口读写FLASH,解除加密直接用擦除FLASH指令即可

网友B(2025-03-03):
芯旺微电子的KungFu32内核支持可编程存储器访问权限控制和单独加密Flash功能,这些功能主要用于保护嵌入式系统中的敏感数据和代码

网友C:
芯旺的Flash加密通常基于硬件实现的加密算法(如AES、DES等),对Flash中的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加密密钥通常存储在芯片的安全区域(如OTP存储器或安全寄存器),外部无法直接访问

网友D:
单独加密Flash意味着可以对Flash的特定区域进行加密,而不是整个Flash。例如,可以对存储敏感数据(如密钥、用户信息)的区域进行加密,而对普通代码区域不加密

网友E:
通过配置芯片的安全控制寄存器,可以启用Flash加密功能,并设置加密区域的范围。

网友F:
例如,可以设置Flash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指定需要加密的区域。

网友G:
加密密钥通常需要在芯片初始化时写入安全寄存器或OTP存储器。密钥一旦写入,通常无法通过外部接口读取,确保密钥的安全性。

网友H:
在芯片初始化阶段,通过配置寄存器启用Flash加密功能。写入加密密钥到安全寄存器或OTP存储器

网友I: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写入到加密区域的数据会自动被加密。例如,使用Flash_Write()函数写入数据时,数据会被硬件加密后存储。

网友J:
当从加密区域读取数据时,硬件会自动解密数据,返回明文给CPU

网友K:
加密后的Flash数据在读取时会自动解密,无需额外的软件操作。解密过程由硬件完成,对用户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