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32位单片机支持4GB的存储空间是外置的吗?

楼主(2024-11-12):
芯旺的32位单片机支持4GB的存储空间是外置的吗?话说

网友A:
可以外置SPI NAND FLASH

网友B(2025-03-03):
芯旺微电子的32位单片机(基于KungFu32内核)通常支持片上Flash和外置存储器扩展两种存储方式。

网友C:
芯旺的32位单片机通常内置片上Flash,容量范围从几十KB到几MB不等(例如64KB、128KB、512KB、1MB等)。片上Flash主要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

网友D:
对的,这个是外部存储的寻址空间。

网友E:
片上Flash的访问速度较快,通常与CPU主频同步,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F:
如果需要支持4GB的存储空间,通常需要通过外置存储器实现。芯旺的32位单片机支持多种外置存储器接口

网友G:
这个是指寻址空间,要外挂flash芯片。

网友H:
外置存储器的地址空间通常通过内存映射或文件系统访问。例如,SPI Flash可以通过内存映射方式访问,而SD卡通常通过文件系统(如FAT32)访问

网友I:
芯旺的32位单片机支持4GB存储空间,但通常需要通过外置存储器(如SPI Flash、SD卡、NAND Flash、eMMC)实现。

网友J:
应该可以,这种存储都是可以拓展的

网友K:
片上Flash的容量较小,主要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

网友L:
外置存储器的访问需要通过相应的接口(如SPI、SDIO、NAND接口)和驱动程序实现。

网友M:
一般来说应该可以外置接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