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请问一下,芯旺的32位MCU的多种休眠模式怎么样?

楼主(2024-11-13):
我看介绍说是多种休眠模式:普通休眠(内核不运行,时钟运行),深度休眠(内核不运行,时钟不运行,外设运行)
想了解的是,时钟和内核都不运行,外设怎么运行啊?

网友A:
普通休眠是把工作时钟切换位内部低频做为时钟以降低功耗,支持低功耗的外设还是可以工作的,比如定时器可以通过低频时钟继续计时,具体休眠模式介绍参见芯片用户手册

网友B(2025-03-03):
关于芯旺MCU的休眠模式,尤其是深度休眠模式下“内核不运行,时钟不运行,外设运行”的描述,确实需要仔细解释其工作原理

网友C:
建议你看看芯片数据手册,对于每种休眠模式定义以及功耗都清楚的描述了。

网友D:
芯旺MCU通常支持多种休眠模式,主要包括:普通休眠模式:内核停止运行:CPU核心停止工作。时钟继续运行:系统时钟(如HCLK、PCLK)仍然运行,外设可以继续工作。

网友E:
其实深度休眠模式就是内核停止运行:CPU核心停止工作。时钟停止运行:系统时钟停止,但某些外设的时钟可能仍然运行(通过独立的时钟源)。外设继续运行:某些外设可以通过独立的时钟源或低功耗模式继续工作。

网友F:
在深度休眠模式下,虽然系统时钟(如HCLK、PCLK)停止运行,但某些外设仍然可以运行,原因如下:某些外设(如RTC、定时器、看门狗等)可能具有独立的时钟源(如低速外部晶振LSE或内部低速时钟LSI)。这些时钟源不依赖于系统时钟,因此即使系统时钟停止,外设仍然可以运行。

网友G:
一些外设(如RTC、低功耗定时器)专门设计为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它们可以使用独立的低速时钟源。

网友H:
在深度休眠模式下,外设可以通过事件触发来唤醒MCU。例如,RTC定时器到达设定时间、外部中断信号、通信接口(如UART、I2C)接收到数据等。

网友I:
某些MCU支持**DMA(直接内存访问)**功能,即使CPU停止运行,DMA仍然可以在外设和内存之间传输数据

网友J:
一些外设(如低功耗UART、低功耗SPI)专门设计为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它们可以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继续工作。

网友K:
某些模拟外设(如ADC、DAC)可以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使用独立的时钟源或低功耗模式。

网友L:
在深度休眠模式下,虽然系统时钟停止运行,但某些外设可以通过独立时钟源(如LSE、LSI)继续运行。外设可以通过事件触发(如RTC定时器、外部中断)来唤醒MCU。这种设计使得MCU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仍然能够执行一些低功耗任务(如定时、数据采集),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