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KF32A的优势之一是不是CFGL?

楼主(2024-11-13):
CFGL(可编程逻辑门单元),这个可以做很多事情吧,而且IO也可以快速的交互,好像这个跟FPGA差不多呢

网友A:
可配置逻辑单元(CFGLx)提供可超越软件执行速度限制而工作的可编程逻辑。该逻辑单元最多可接收 16 个输入信号,并通过使用可配置门将 16 个输入缩减为 4 条驱动 8 种可选单输出逻辑功能之一的逻辑线。
输入源是以下信号源的组合:
 I/O 引脚
 内部时钟
 外设
 寄存器位

可能的配置包括:
 组合逻辑
 AND
 NAND
 AND-OR
 AND-OR-INVERT
 OR-XOR
 OR-XNOR
 锁存器
 S-R
 带置 1 和复位功能的时钟控制D 型锁存器
 带置 1 和复位功能的透明D 型锁存器
 带复位功能的时钟控制J-K 型锁存器

网友A:
CFGL模块结构框图

网友B(2025-03-06):
是的,CFGL(可编程逻辑门单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模块,它允许用户通过配置逻辑门来实现自定义的数字逻辑功能。这种设计使得MCU在某些应用场景下可以像FPGA一样灵活,同时兼具MCU的低成本和易用性

网友C:
CFGL 是一种可编程逻辑单元,通常由以下部分组成:逻辑门:如与门(AND)、或门(OR)、非门(NOT)、异或门(XOR)等。触发器:如D触发器、JK触发器等,用于实现时序逻辑。多路复用器(MUX):用于选择输入信号。配置寄存器:用户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定义逻辑功能。通过组合这些基本单元,用户可以实现复杂的数字逻辑功能。

网友D:
CFGL 可以实现与、或、非、异或等基本逻辑运算

网友E:
一般可以实现计数器、状态机等时序逻辑功能。

网友F:
信号处理,实现信号滤波、边沿检测等功能。

网友G:
快速IO交互,通过CFGL实现高速IO信号处理,减少CPU的负担

网友H:
CFGL 可以用于实现高速信号处理,如PWM生成、编码器信号解码等场景

网友I:
其实CFGL 是一种强大的可编程逻辑单元,适合实现简单的数字逻辑功能。

网友J:
一般来说CFGL是可以在不占用CPU资源的情况下实现高速IO交互和信号处理。

网友K:
虽然CFGL的灵活性不如FPGA,但它在低功耗、低成本和易用性方面具有优势。

网友L:
这个和CPLD相比有什么不同?

网友L:
看了下手册介绍,感觉逻辑门也不多啊,主要应用场景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