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的16 个内核中断请求都有啥?

楼主(2024-11-20):
KF32的16 个内核中断请求都有啥?

网友A:
初始SP、复位、NMI、硬件错误、堆栈错误、算术错误、SVC、SOTFSV、SYSTICK等,详见芯片用户手册

网友B:
系统定时器中断:用于操作系统任务调度和时间管理。
硬件异常中断:如内存访问违规、处理器异常等。
输入输出中断:处理与外部设备通信的请求。

网友B:
系统定时器中断:用于操作系统任务调度和时间管理。硬件异常中断:如内存访问违规、处理器异常等。输入输出中断:处理与外部设备通信的请求。系统控制中断:如系统控制、调度请求等。这些仅仅是中断可能的几种常见类型。不同的芯片或者架构可能会根据自身特性提供更多的类型的中断请求。因此,关于KF32的特定内核中断请求,需要查阅其相关的技术文档或联系芯片制造商获取详细信息。关于其具体拥有哪16个内核中断请求及其名称的问题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需要以相关芯片的技术文档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