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如果想使用KF32A的休眠模式,使用普通休眠的话,功耗一般多少?

楼主(2024-11-21):
如果想使用KF32A的休眠模式,使用普通休眠的话,功耗一般多少?

网友A:
功耗与频率、电压、温度、模式等都有关系,在120M频率、5V、25℃、普通休眠模式的功耗大概3.8mA,如果工作在待机、停止或关断模式功耗可低至1uA

网友B(2025-03-11):
KF32A 系列微控制器是 ChipON 公司推出的高性能、低功耗 MCU,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普通休眠模式(Sleep Mode)。普通休眠模式的功耗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工作电压、时钟配置以及外设的状态

网友C:
在普通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但外设和时钟系统仍然可以工作。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或其他外设中断唤醒。相比运行模式,功耗显著降低,但比深度休眠模式(如 Stop 或 Standby 模式)功耗稍高。

网友D:
数据手册有对没做休眠模式下的功耗指标,建议楼主看一下。

网友E:
根据 KF32A 的数据手册和典型应用场景,普通休眠模式的功耗通常在 几十微安(µA) 到 几百微安(µA) 之间。

网友F:
电压越高,功耗越大。例如,3.3V 时的功耗通常高于 1.8V。

网友G:
如果高频时钟(如 HSE 或 HSI)仍然运行,功耗会较高。如果切换到低频时钟(如 LSE 或 LSI),功耗会显著降低

网友H:
如果外设(如 GPIO、UART、ADC 等)未关闭,功耗会增加。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I:
通过优化配置,可以将功耗降至最低。如果需要更低的功耗,可以考虑使用深度休眠模式(如 Stop 或 Standby 模式),其功耗可低至 几微安 甚至 纳安级。

网友J:
环境温度:温度越高,静态功耗可能略有增加

网友K:
为了进一步降低普通休眠模式的功耗,可以采取关闭不必要的外设的措施

网友L:
KF32A 的普通休眠模式功耗通常在 几十微安到几百微安之间,具体值取决于时钟配置、外设状态和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