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51的512KBflash可以有一部分独立出来给存储数据用吗?

楼主(2024-11-28):
KF32A151的512KBflash可以有一部分独立出来给存储数据用吗?

网友A:
可以,调用FLASH擦写函数

网友A:
官方例程里面有示例

网友B(2025-03-13):
是的,KF32A151 的 512KB Flash 可以划分出一部分用于存储数据。KF32A 系列 MCU 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分区管理,允许用户将 Flash 划分为程序存储区和数据存储区。

网友C:
KF32A151 的 Flash 存储器是一个统一的存储空间,用户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程序存储区:用于存放固件代码。数据存储区:用于存放非易失性数据(如配置参数、日志等)

网友D:
Flash 存储器的擦写操作是以 扇区(Sector) 为单位进行的,因此需要根据数据存储的需求合理划分扇区。

网友E:
根据数据存储需求,确定需要划分的 Flash 大小。例如,如果需要存储 16KB 的数据,可以划分出一个 16KB 的扇区。确保数据存储区不会与程序存储区重叠

网友F:
在项目的链接脚本(Linker Script)中,定义数据存储区的起始地址和大小。

网友G:
使用 KF32A 的 Flash 操作 API 对数据存储区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H:
擦除操作,Flash 写入数据前必须先擦除,擦除操作是以扇区为单位的。

网友I:
写入次数,Flash 的写入次数有限(通常为 10,000 次左右),频繁写入可能导致 Flash损坏。建议使用 磨损均衡算法 延长 Flash 寿命

网友J:
建议在存储数据时加入校验机制(如 CRC 校验),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K:
将数据存储区划分为多个小块,每次写入时选择不同的块,避免频繁擦写同一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