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负反馈 如是我观

楼主(2024-11-09):
分压、採样、负
反馈,都是基本电学。

楼主:
Xf代表的是Xo,如果相位跟Xi相反,若Xs不存在,电路唯一的平衡点就是待机状态。

楼主:
对用户来说,Xo就是出口,
但对信息流而言,Xo只是Xs之旅的中途站,Xf才是终点,
任何元件,纵然是可调的,其参数全都是无法重新编辑,所以,电路一旦成形,Xf跟Xi的比例关系即告固化,
也就是说,採样与反馈就两个板块可以合併到基本放大器中,这样,〖Xf/Xi〗就成了整个电路的「开环增益」,
跟Xo不一样,Xf根本不需任何修饰整理,迳直往⊕处捅就行了,这正正就是电压跟随器的标配,可以说,跟随器法则,就是负反馈的行事依据,当Xs给定,Xf也就跑不掉,但各板块的规格倒是可以自由搭配,差别不过就是Xo不一样罢了。

楼主:
负反馈无论哪种方式,讯号源驱动的其实都是跟随器!
这个方块图如果开环,应该断开哪儿,就是Xf,那么,Xf才是电路的终点,也是Xs旅程的真正终点,功率流Xo反而不过是跑了个「半马」罢了。

楼主:
刚才想到一点,就利用这空掉已久的楼层补充吧。
负反馈是减法,比较器的功能是逻辑而不是运算,那个⊕,不应该标注为比较 (这⊕其实甚么都甭标就好),板块F才是比较器的舞台。

楼主:
当Xf跟⊕连上后,是被Xs套牢的,开环增益愈高,套得愈牢!
跟随器其实非唯电压独专,电流跟随也是可以的; 射极跟随器是BJT的共集拓扑,但反着说却不成立,射极跟随器的低阻抗输出,乃因恒压性讯号源之助!
Xf跟Xi的比例,相当于Ie跟Ib的比例,你可将视之为 基尔霍夫电流法则 (亦就是电阻串联分压) 的特化版,射随器藉此「特化版」法则达成平衡,亦是一切引进了负反馈的压控型电路的平衡。

楼主:
负反馈当真能令电路稳定?   且慢高兴!
整个电路状态最稳定的地方,是⊕接收Xf的那个端子,其他地方不过是间接受控,如果取样或反馈板块不稳定 (或两个都不稳定),则纵然闭环亦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