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暗算——加密与解密

楼主(2024-11-10):
早前有两部影视作品——暗算和听风者,讲述的是密码界的种种传奇故事,其关键是密码和解密者间的无烟较量!其实在我们从事电子设备开发和制作过程中,为了能顺利拿到工程尾款,亦或是为了防止技术外漏等种种原因,往往都会在线路核心构件MCU里添加各种形式的密码或者Bug,毕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也!
做为一名编程技术的旁观者,本人对MCU添加密码的技术不甚了解,下面是同事们常见的几种设置密码的方式,权当大家看个热闹:
首先最为常见和使用的手段便是多位数字或者字符密码,这种加密方法通常是为了防止MCU程序被调用复制修改,也有的是为了防止MCU运行程序被恶意剪辑导致系统问题发生。不过这种加密方式最容易被**。

其次是MCU内部程序中加入运行时间或者操作次数的Bug,其本质就是计数器和定时器,这种手段在PLC装置上较为常见,目的是为了收尾款。
再次便是MCU软硬件双管齐下式加密方式,也就是在上面两种软件技术上再加上MCU硬件防解密手段——例如打磨MCU型号,将MCU等部分做灌胶处理等。
最后一个便是远程遥控锁机操作,多加各种高精度数控机床主板。

网友A:
远程遥控都不好,因为前提是得联网,最直接的还是开盖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遥控都不好,因为前提是得联网,最直接的还是开盖自毁。

好家伙,还是坛友厉害,就如同当年的CIH病毒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