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基础任务5-Tim2外设驱动

楼主(2024-11-10):
STM32WBO的TIM2介绍

通用定时器(TIM2)由一个16位自动重新加载计数器,配有一个可编程预分频器。

它可用于多种用途,包括测量输入的脉冲长度信号(输入捕获)或产生输出波形(输出比较,PWM,带死区插入的互补PWM)。

脉冲长度和波形周期可以从几微秒到几微秒调制,在32 MHz的定时器输入时钟上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

TIM2主要特性

TIM2定时器功能包括:

•16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加载计数器。

•16位可编程的预分频器允许划分(也“在飞行中”)计数器

频率是1到65536之间的任意因子。

•多达4个独立通道: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和中心对齐模式)

—单脉冲输出

•重复计数器,仅在给定次数的循环后更新计时器寄存器

柜台。

•中断/DMA产生以下事件:

-更新:计数器溢出/下溢,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

内部/外部触发)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只有中断)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支持增量(正交)编码器的定位目的

•触发输入外部时钟或周期逐周期电流管理

本次体验使用Tim2生成周期为1Hz的时钟,在中断ISR内部,翻转LED1蓝色小灯的状态。
首先在STM32CubeIDE内置的CubeMX图形化外设配置工具内部,设置Tim2的分频,中断等参数。

其中TIM2模块的时钟来源为:

更新频率:64MHz/64/(TIM2 ARR 9999 + 1) = 1Hz
点击保存,自动生成TIM2初始化代码,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0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1 */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6400;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9999;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2.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2,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2 */

}

注意在main.c里面要启动TIM2模块。
  if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Error_Handler();
  }
  printf("** Tim2 Started ** \n\r");

在TIM2的ISR中加入LED控制: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2 global interrupt.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2);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1 */
  HAL_GPIO_TogglePin(PB1_LD1_BLUE_GPIO_Port, PB1_LD1_BLUE_Pin);
  UTIL_SEQ_SetTask(1U << CFG_TASK_SIMPLEBLEAUTONOTIFY, CFG_SEQ_PRIO_0);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1 */
}

编译,烧录,验证效果:

网友A:
定时器挺灵活的。

网友B:
STM32WB09KE微控制器配备了多个定时器(TIM),其中TIM2是其中之一。定时器可以用于多种应用,如PWM输出、输入捕获、延时等。本任务的目标是搭建和开发STM32WB09KE的TIM2外设驱动。

网友C(2025-03-19):
初始化HAL库和系统时钟。
初始化TIM2并开始计数。

网友D:
可以在空闲时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E:
STM32WBO的TIM2定时器凭借其高精度、多通道和互补输出特性,是电机控制、PWM生成、信号测量的理想选择。

网友C:
STM32WB系列的TIM2是一个功能全面且灵活的通用定时器。其丰富的特性和广泛的应用场景使其成为STM32WB系列微控制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友F:
TIM2的基本配置、中断优先级的设置以及中断服务例程

网友G:
使用TIM2生成一个1Hz的时钟信号

网友H:
可以在STM32WB0开发板上使用TIM2生成1Hz的时钟,并在中断服务例程中翻转LED1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