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英飞凌TC397XX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24-11-10):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刚刚开始学习英飞凌TC397XX处理器,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像stm32 cubemx或者是TI sysconfig一样的工具,实在不行有个引脚复用表也行啊,不然画板子太头痛了。先谢谢大家了/

@IFX_OwenSu ~邀请大佬

网友A:
硬件手册里面有相关的引脚复用

网友B:
芯片数据手册的PIN Map可以看复用关系。

网友C:
您好,
  更多关于Aurix的开发平台信息,您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evelopment-studio/#
  类似的pin mapper tool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free-tools/TASKING/

  建议您到我们英飞凌官方的论坛上面进行提问,那边会有专门进行aurix开发的人员为您解答,链接如下:

  希望这能帮到您。

BR,
Owe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
  更多关于Aurix的开发平台信息,您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 ...

了解一下英飞凌的各种便捷软件

网友E:
官方参考电路应该有

网友F:
使用英飞凌单片机的人多吗?开发用IDE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