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对热插拔电源电路的了解

楼主(2024-11-10):
对热插拔电源电路的了解
首先从相关资料里的热插拔的定义来了解其意思,下面是其具体的定义。
热插拔 Hot Swap) 即带电插拔指的是在不关闭系统电源的情况下,将模块、板卡插入或拔出系统而不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快速维修性、冗余性和对灾难的及时恢复能力等。
热插拔通俗地讲就是在一些电子设备里进行带电插拔的意思。在许多电子设备里是必须有的,电脑,手机,仪器等等需要进行数据转移及交换或功能模块交换等地方,具体的如U盘、硬盘、键盘、鼠标等。
接着来了解下热插拔的相关内容,热插拔的相关模块其内部有相应的控制IC,由于IC里有相关的电路需要的电压往往不能直接用连接设备里的电压,另由于需要对供电进行相应的处理所以一般电路是少不了电容与电感,如下图中所示容易产生过压损坏IC或电路产生振荡。

网友A:
热插拔对电源正极和负极的处理不一样,插入时负极先接通,正极后接通,拔出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