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09KE测评】-进阶任务-芯片温度自动上报

楼主(2024-11-10):
一、进阶方向小项目背景
STM32WB09KE芯片自带了一个测量芯片结温的温度传感器,计划将该传感器数据通过蓝牙BLE发送出去。当中心设备开启Notify功能后,该传感器数据每隔1s发送一次,避免手动刷新。

二、用到的硬件模块
测量芯片温度使用到了ADC模块,发送间隔使用到了TIM2模块,无线传输用到了BLE模块。
ADC模块配置:
TIM2模块配置:
BLE模块配置:

三、核心代码
主函数主要是初始化各种时钟,外设,然后进入UTIL序列运行状态。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peripherals common clocks */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RNG_Init();
  MX_RADIO_Init();
  MX_RADIO_TIMER_Init();
  MX_PKA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if (HAL_ADC_Start(&hadc1) != HAL_OK)
  {
    /* Error: ADC conversion start could not be performed */
    Error_Handler();
  }
  printf("** ADC Started ** \n\r");
  /* Start Channel1 */
  if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Error_Handler();
  }
  printf("** Tim2 Started ** \n\r");
  /* USER CODE END 2 */

  /* Init code for STM32_BLE */
  MX_APPE_Init(NULL);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MX_APPE_Process();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会注册多个UTIL TASK,其中就包括注册触发发送传感器数据的UTIL任务:
  1. UTIL_SEQ_RegTask(1U << CFG_TASK_SIMPLEBLEAUTONOTIFY, UTIL_SEQ_RFU, APPE_SimpleBLENotifyAction);
该Task的触发是在TIM2的ISR内: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2);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1 */
  HAL_GPIO_TogglePin(PB1_LD1_BLUE_GPIO_Port, PB1_LD1_BLUE_Pin);
  UTIL_SEQ_SetTask(1U << CFG_TASK_SIMPLEBLEAUTONOTIFY, CFG_SEQ_PRIO_0);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1 */
}
该函数进而触发具体的发送函数:

void APPE_SimpleBLENotifyAction(void)
{
  if (bleAppContext.Device_Connection_Status == APP_BLE_CONNECTED_SERVER)
  {
    UTIL_SEQ_SetTask( 1<<<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ffffff;padding:0px 0px 0px 2px;"><span style="color:#000000;background-color:#ffffff;font-family:"Courier New";font-size:10pt;white-space:pre;"><span style="color:#000000;"></span><span style="color:#0000c0;background-color:#d4d4d4;font-style:italic;">CFG_TASK_SIMPLEBLESEND_NOTIF</span></span></span>, CFG_SEQ_PRIO_0);
  }

  return;
}

进而调用注册在TEMPSENSOR_APP_Init函数中的UTIL序列任务,用于发送传感器更新值。
void TEMPSENSOR_APP_Init(void)
{
  TEMPSENSOR_APP_Context.ConnectionHandle = 0xFFFF;
  TEMPSENSOR_Init();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_APP_Init */
  UTIL_SEQ_RegTask( 1U << CFG_TASK_SIMPLEBLESEND_NOTIF, UTIL_SEQ_RFU, TEMPSENSOR_Senval_SendNotification);
  TEMPSENSOR_APP_Context.Senval_Notification_Status = Senval_NOTIFICATION_OFF;
  /* USER CODE END Service1_APP_Init */
  return;
}

当中心设备开启Notify功能后:
void TEMPSENSOR_Notification(TEMPSENSOR_NotificationEvt_t *p_Notification)
{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_Notification_1 */

  /* USER CODE END Service1_Notification_1 */
  switch(p_Notification->EvtOpcode)
  {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_Notification_Service1_EvtOpcode */

    /* USER CODE END Service1_Notification_Service1_EvtOpcode */

    case TEMPSENSOR_SENVAL_READ_EVT: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Char1_READ_EVT */

      /* USER CODE END Service1Char1_READ_EVT */
      break;

    case TEMPSENSOR_SENVAL_NOTIFY_ENABLED_EVT: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Char1_NOTIFY_ENABLED_EVT */
            TEMPSENSOR_APP_Context.Senval_Notification_Status = Senval_NOTIFICATION_ON;
      /* USER CODE END Service1Char1_NOTIFY_ENABLED_EVT */
      break;

    case TEMPSENSOR_SENVAL_NOTIFY_DISABLED_EVT: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Char1_NOTIFY_DISABLED_EVT */
            TEMPSENSOR_APP_Context.Senval_Notification_Status = Senval_NOTIFICATION_OFF;
      /* USER CODE END Service1Char1_NOTIFY_DISABLED_EVT */
      break;

    default: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_Notification_default */

      /* USER CODE END Service1_Notification_default */
      break;
  }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_Notification_2 */

  /* USER CODE END Service1_Notification_2 */
  return;
}

WB09就可以根据notification_on_off 标志位来判断是否发送更新值,代码如下:
__USED void TEMPSENSOR_Senval_SendNotification(void) /* Property Notification */
{
  TEMPSENSOR_APP_SendInformation_t notification_on_off = Senval_NOTIFICATION_OFF;
  TEMPSENSOR_Data_t tempsensor_notification_data;

  tempsensor_notification_data.p_Payload = (uint8_t*)a_TEMPSENSOR_UpdateCharData;
  tempsensor_notification_data.Length = 0;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Char1_NS_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50);
  a_TEMPSENSOR_UpdateCharData[0] = __LL_ADC_CALC_TEMPERATURE( HAL_ADC_GetValue(&hadc1), LL_ADC_DS_DATA_WIDTH_12_BIT);
  tempsensor_notification_data.Length = 1;

  printf("\r\na_TEMPSENSOR_UpdateCharData[0] = %d , HAL_ADC_VAL = %d",
a_TEMPSENSOR_UpdateCharData[0], __LL_ADC_CALC_TEMPERATURE(
HAL_ADC_GetValue(&hadc1), LL_ADC_DS_DATA_WIDTH_12_BIT));
  /* USER CODE END Service1Char1_NS_1*/
  notification_on_off = TEMPSENSOR_APP_Context.Senval_Notification_Status;

  if (notification_on_off != Senval_NOTIFICATION_OFF && TEMPSENSOR_APP_Context.ConnectionHandle != 0xFFFF)
  {
    TEMPSENSOR_NotifyValue(TEMPSENSOR_SENVAL, &tempsensor_notification_data, TEMPSENSOR_APP_Context.ConnectionHandle);
  }

  /* USER CODE BEGIN Service1Char1_NS_Last*/

  /* USER CODE END Service1Char1_NS_Last*/

  return;
}

四、测试结果见附件。

网友A:
很不错的案例,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B:
蓝牙的一个不错应用。

网友C:
这个专业了,我平时用的蓝牙都是AT指令方式,利用串口发送,虽然简单,但是感觉还是你这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D(2024-12-10):
赞!非常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