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10 SPI 软件片选有多余脉冲

楼主(2024-11-10):
cw32 SPI用全双工通信,软件控制SPI,引脚发送任意一个字节,按理来说只有开始发送时拉低片选,接受完毕拉高片选这样的波形,逻辑分析仪在中间捕捉到了好几次多余脉冲,导致通信失败,好几个引脚都是这样,是什么问题呢?下面是逻辑分析仪的截图,端口3是CS,可以看到有好几个脉冲

楼主:
代码如下,SSI是之前硬件片选,实际已经注释掉了

楼主:
逻辑分析仪采样率降到4M毛刺没了,数据有一二个时钟对不上,这个怎么解决呢,我发的0x03 0x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采样率降到4M毛刺没了,数据有一二个时钟对不上,这个怎么解决呢,我发的0x03 0x02 ...

请检查代码!
试试直接在CW32L010F8T6 StartKit上运行LIB中的SPI 例程。

网友B:
要等待SPI发送完成才能操作cs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代码!
试试直接在CW32L010F8T6 StartKit上运行LIB中的SPI 例程。
试了下官方全双工的demo,解析出来也有问题,按那个代码发送出去应该是0x01,0x02.。。。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等待SPI发送完成才能操作cs高

发送寄存器置1了才转读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官方全双工的demo,解析出来也有问题,按那个代码发送出去应该是0x01,0x02.。。。这样子 ...

硬件连接:
          SPI_MASTER SCK  (PA05)-- SPI_SLAVE SCK  (PA05)
          SPI_MASTER MISO (PA03)-- SPI_SLAVE MISO (PA03)
          SPI_MASTER MOSI (PA04)-- SPI_SLAVE MOSI (PA04)
          SPI_MASTER CS   (PA02)-- SPI_SLAVE CS   (PA02)
主机与从机代码分别下到主机板、从机板中。先按下SPI从机板子的复位按键,让从机代码跑起来,接着点击逻辑分析仪采样,最后按下主机板的复位按键,运行SPI主机代码,主从机代码运行先后顺序不能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连接:
          SPI_MASTER SCK  (PA05)-- SPI_SLAVE SCK  (PA05)
          SPI_MASTER MISO (PA0 ...

手上只有一个板子,我直接接的逻辑分析仪,采样速度调到4M就没问题,采样率高了就有问题,那应该是我代码有问题,发0x01就收到0x02,
这段代码我也是按照手册写的呀,能帮我看下吗,感谢
                SPI_CS_HIGH();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0};
    /************************SPI Configuration***********************/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双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帧数据长度为8bit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时钟空闲电平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第1个边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片选信号由SSI寄存器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波特率为PCLK的8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最高有效位 MSB 收发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Speed = SPI_Speed_Low;                       // 低速SPI

    SPI_Init(CW_SPI,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CW_SPI, ENABLE);
    uint8_t count = 5;
    // spi_init_config();
    SysTickDelay(1);
    while (count--)
    {
        SPI_CS_LOW();

        while (CW_SPI->ISR_f.TXE == 0)
        {
            __nop();
            /* code */
        }
        CW_SPI->DR = 0x01;
        while (CW_SPI->ISR_f.RXNE == 0)
        {
            __nop();
            /* code */
        }
        CW_SPI->DR;

        SPI_CS_HIGH();
        SysTickDelay(1);
        /* code */
    }

楼主:
这是我的main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main文件

我直接用你的mian替换例程的,逻辑分析仪波形是符合代码的 屏幕截图 2024-11-13

网友E:
还是按照官方代码排查一下进行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用你的mian替换例程的,逻辑分析仪波形是符合代码的

感谢大佬,不知道逻辑分析仪还是手上这块板子的问题,等新板子到了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