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ZG 使用stm32cubemx 配置FMC 驱动 LCD

楼主(2024-11-11):
使用的16bit数据位的480*320的ILI9488屏
首先配置时钟

然后配置MPU,使用H743驱动LCD就必须配置MPU

然后配置FMC

然后配置一下屏幕的背光和RST引脚
然后配置一下debug引脚
然后编写一下LCD的基地址

#define LCD_BASE        ((uint32_t)(0x6C000000))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AM;
} LCD_TypeDef;

//写寄存器函数
//regval:寄存器值
void LCD_WR_REG(uint16_t regval)
{
    regval = regval;                //使用-O2优化的时候,必须插入的延时
    LCD->LCD_REG = regval; //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

//写LCD数据
//data:要写入的值
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a)
{
    data = data;                        //使用-O2优化的时候,必须插入的延时
    LCD->LCD_RAM = data;
}

//读LCD数据
//返回值:读到的值
uint16_t LCD_RD_DATA(void)
{
    uint16_t ram;                        //防止被优化
    ram = LCD->LCD_RAM;
    return ram;
}

使用new4的时候基地址就是0x6C000000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359585/article/details/143477475

网友A:
FMC 驱动 LCD很经典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