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XX的J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24-11-11):
keil版本为5.35,jlink仿真器硬件版本为V9版本,之前安装V640的jlink驱动,打开工程的Device选择里没有找到对应的芯片。升级jlink驱动到7.98版本,工程的Device选择中可以找到H7XX。但是在Debug时提示jllink为clone版本,然后也不能连接到芯片。这个只能更换正版仿真器了嘛。

网友A:
升级到7.98版本后出现的“clone版本”提示可能意味着您使用的J-Link硬件与官方驱动之间存在某种不兼容或识别问题。

网友B:
检查J-Link硬件是否为正版

网友C:
jlink驱动选择不要超过7.96版本

网友D:
如果升级到7.98版本后出现问题,您可以尝试回退到之前的版本(如V640或其他稳定版本),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有时新版本的驱动可能包含与旧硬件不兼容的更改。

网友E:
检查J-Link与芯片的连接

网友F:
7.98连不上H芯片

网友G(2024-12-17):
Keil版本为5.35和J-Link仿真器硬件版本为V9时,如果之前安装的J-Link驱动版本是V640,那么在Device选择中没有找到对应的芯片可能是驱动版本与Keil版本或硬件版本不兼容所致。

网友H:
升级J-Link驱动到7.98版本后,能够在Device选择中找到H7XX系列芯片,说明驱动升级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I:
当在Debug时提示J-Link为clone版本,这可能是您的J-Link仿真器被识别为克隆版本或盗版。

网友J:
这可能是由于仿真器被非法复制或使用了非官方的软件/硬件修改所致。正版软件通常不会给出这样的提示。

网友K:
确认J-Link仿真器的正版性,确保您使用的是正版、未经修改的J-Link仿真器硬件和软件。如果您不确定,建议联系供应商或制造商进行确认。

网友L:
确保J-Link仿真器与电脑和目标芯片之间的连接正确无误。重新插拔连接线,确保连接稳定。

网友M:
除了更新J-Link驱动到7.98版本外,也建议检查Keil是否也有更新版本可用,并更新到最新版本。有时候软件更新可以解决兼容性和连接问题。

网友N:
检查目标芯片支持,确保您的目标芯片型号和J-Link仿真器支持该芯片型号。有时候某些仿真器可能不支持某些特定型号的芯片。

网友O:
换一台电脑试试呢?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P:
一般情况是你的驱动升级导致的问题,降级应该就好了,或者自己添加芯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Q:
官网有补丁

楼主(2025-02-12):
是谁的官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