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2cubeide使用Freertos v2提示错误问题

楼主(2024-11-11):
我一直以为st公司是一个严谨,优秀的公司,直到我遇到了stm32cubeide 使用了freertos v2 。

为什么我把freertos调成版本v2 建一个任务和消息队列 ,freertos v2提示错误 然后想换个版本固件错误也在。

就像美味的奶酪里面参杂半只死老鼠。st公司产品不用体验就发布吗,而且没有任何手段修复,也没有指明如何修复。

网友A:
如果在FreeRTOS应用程序中添加了过多的任务、队列或信号量,可能会导致堆空间不足。此时,可以尝试增加堆空间的大小,或者删除一些不必要的任务、队列或信号量。

网友B:
FreeRTOS的源代码路径可能不正确

网友C:
STM32CubeIDE的安装路径和工作空间路径中是不是包含了中文?

网友D:
在STM32CubeIDE中配置FreeRTOS时,要将middleware正确设置为源文件夹。如果未设置,可能会导致编译器找不到FreeRTOS的头文件,从而报错“FreeRT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E:
增加堆空间的大小试试

网友F:
任务优先级设置太高了?

网友G:
如果在配置FreeRTOS时勾选了硬件浮点运算选项,但代码中没有相应的配置函数,可能会导致错误。此时,需要在代码中添加相应的硬件浮点运算配置函数。

网友H:
除了具有后缀为“FromISR”的API函数外,不要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调用其他API函数。这可能会导致应用程序崩溃。如果需要在中断中处理任务,可以考虑使用队列或信号量来传递数据给FreeRTOS任务处理。

网友I:
有时,STM32CubeIDE的编译器可能会给出一些看似错误的提示,但实际上代码并没有问题。此时,可以尝试关闭自动检查功能,或者清理并重新构建项目。

网友J:
可能是版本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