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用ST-Link读取原设备程序,再写入到新板子里面去,写入成功了,但是运行指示灯不闪烁。不工作。是什么原因?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4-11-11):
我用ST-Link读取原设备程序,再写入到新板子里面去,写入成功了,但是运行指示灯不闪烁。不工作。是什么原因?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程序是否完整

网友C:
查是否有任何配置错误或遗漏,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D:
检查复位引脚是否连接正确,以及是否有外部复位电路干扰。

网友E:
原设备的程序是否与新板子的硬件完全兼容。

网友F:
更换USB端口或使用其他ST-Link

网友G:
是不是引脚定义的问题?

网友H:
检查ST-Link与新板子之间的连接稳定可靠,没有接触不良或松动的情况。

网友I:
程序中的配置参数(如时钟设置、中断配置等)是否与新板子的硬件相匹配。

网友J(2025-01-14):
您使用ST-Link读取并写入程序到新板子后,遇到运行指示灯不闪烁且设备不工作的问题,可能硬件兼容性问题,新板子和原设备的硬件配置可能有所不同,这可能导致某些功能在新板上无法正常工作。请检查硬件规格和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K:
读取自原设备的程序可能针对特定硬件进行了优化或包含特定硬件相关的代码,直接在新板上运行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L:
在烧写程序时可能出现错误,如烧写地址错误、文件损坏等。重新检查烧写过程,确保操作正确

网友M:
确保新板子的电源供应充足且稳定。有时电源问题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N:
如果指示灯不闪烁,可能是程序中没有正确驱动指示灯的代码,或者相关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O:
检查电源,确保电源供应正常,尝试使用不同的电源或电源适配器

网友P:
重新使用ST-Link工具检查烧写过程,确保烧写地址正确,程序文件未损坏

网友Q:
建议检查程序代码是否针对新硬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优化。如果可能,尝试运行一些基本的测试程序来验证硬件功能

网友R:
查阅相关硬件和开发板的文档,查看是否有关于指示灯的特殊说明或要求。同时,查看设备的错误日志,以获取更多关于问题的信息

网友S(2025-06-04):
学习了 有遇到相同问题 更换芯片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