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Option Byte Programming failed Or modified by application after OB_LAUNCH STM32 被锁死

楼主(2024-11-11):
在keil烧录程序中直接报错
使用工具擦除报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和j-flash也无法擦除 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C:
看看是否有任何物理损坏或连接不良的情况。

网友D:
检查选项字节的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与读写保护(RDP)相关的设置。

网友E:
硬件故障吧

网友F:
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有方式么
怎么联系 有联系方式么?

网友G:
使用的编程软件与芯片的型号和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使用的编程软件与芯片的型号和版本可能不兼容。

这个要怎么解决  或者说怎么排查

网友H: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