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的flash模式如何判定?single bank 和dual bank

楼主(2024-11-11):
请教各位,使用的芯片是stm32g474cbt6,按照手册说法,single bank是单一flash区域,最小擦除是4k,dual bank是支持双flash区域,一边操作不影响另外一块,最小擦除是2k.
手册判定依据:读取flash option register,其中BFB2位是0,表示是单bank模式。
而我这边不管是打印出寄存器状态值,还是用cube工具读出来,都是BFB2为0,DBANK为1。bit22 DBANK 表示单bank和双bank的数据大小。同时我自己实测下来,默认状态的最小擦除是2k,但用hal的api,双bank操作不行,实际应该是单bank,但是single bank的擦除又是2k,和手册的最小4k不一致。。
下图是手册的bank模式的判定寄存器说明和cube工具的读出。
下图是手册说明,bank模式不同,分区和最小擦除单位不同。g474cbt6是3类flash
下图说DBANK是1,表示双bank。
我这边,上电默认 BFB2 是0, DBANK是1,我试了很多次结果一致,同时擦除最小单位2k,擦除用single bank模式可以覆盖全部。我实在有点搞不懂,感觉混在一起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不对,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根据STM32G474的技术手册,Flash模式的判定主要依赖于Flash选项寄存器中的特定位。其中,BFB2位和DBANK位是关键。

网友B:
dual bank是支持双flash区域,一边操作不影响另外一块,最小擦除是2k.

网友C:
single bank是单一flash区域

网友D(2025-01-08):
STM32G4系列微控制器(包括STM32G474)的Flash存储器通常采用单bankSingle Bank)或Dual Bank架构。这种架构的选择主要取决于Flash的大小和微控制器的设计

网友E:
要确定具体的模式,最可靠的方法是查阅官方文档或数据手册

网友E:
查阅官方文档,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文档会详细说明STM32G474Flash架构。这些文档通常可以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找到

网友F:
根据编程接口的描述,也可以推断出Flash的架构。例如,某些特定的函数或寄存器访问方式在单bank和双bank之间是不同的

网友G:
在某些情况下,Flash的大小也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例如,较小的Flash可能采用单银行架构,而较大的Flash可能采用双bank或多bank架构以支持更大的存储需求

网友H:
bank是整个Flash存储器作为一个单一的存储块进行访问,编程和读取操作都在整个Flash上进行。双bankFlash存储器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块。每个bank可以独立地进行编程和读取操作。这种架构允许在不使用整个Flash的情况下,对其中一个块进行操作,从而提高效率或实现某些特定的功能

网友I:
这个模式一般可以通过例程代码能看出来吧

网友J:
得看这个芯片是不是支持双bank模式啊,要是不支持,应该就只能是单bank了吧

网友K:
一般都是单bank设计,主要是看demo程序如何提供的,而且要跟例程有关系

网友L:
在数据手册中,有关Flash存储器部分的描述会明确说明是单bank还是双bank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