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bank和多bank的区别是什么呀

楼主(2024-11-11):
单bank和多bank的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A(2024-12-31):
单Bank是一个存储区,数据访问顺序;多Bank支持并行访问,提高访问速度。

网友B:
单bank就是一块完整的大存储区,多bank就是分成了多块小存储区,主要看应用场景需求啦。

网友C:
多bank可以实现更灵活的代码存储和升级,比如边跑程序边升级,单bank就不行。

网友D:
简单来说,多bank适合需要OTA或者在线升级的场景,单bank就比较适合一次性烧录的情况。

网友E:
我记得多bank还能减少升级风险,不会因为突然断电导致整个程序挂掉。

网友F:
如果只是做简单的应用程序,单bank也够用了,多bank通常是为了功能更复杂的项目。

网友G:
多bank看起来很香,但实现起来有点复杂,楼主是不是遇到啥坑了?

网友H:
如果Flash够大,用多bank可以优化存储效率,比如一边读一边写,挺实用的。

网友I:
单bank有时候也挺省事的,毕竟不需要考虑切换的问题,简单粗暴好上手。

网友J:
多bank可以支持Bootloader+App的架构,感觉玩高级功能离不开它。

网友K: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呀,不同系列对多bank的支持可能还有点区别呢。

网友L:
对于STM32的一些型号,在单bank模式下,最小擦除单位可能是4K或更大。

网友M:
在单bank模式下,进行在线升级(OTA)时,通常需要将整个Flash区域擦除并重新写入新的固件。
这可能导致在升级过程中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或者需要额外的外部存储设备来保存临时固件。

网友N:
单bank:适用于不需要频繁更新固件或数据的应用场景。由于只有一个bank,管理起来相对简单。
双bank: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频繁更新固件或数据的应用场景。例如,在线程序更新、双bank启动等功能,可以在一个bank中运行程序,同时对另一个bank进行更新,确保系统的连续性和可靠性。

网友O:
由于只有一个存储区域,当同时有多个读写请求时(比如 CPU 要读取程序指令,同时又有数据要写入存储单元),可能会产生访问冲突。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等待前面的操作完成,从而导致一定的等待时间,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P:
由于有两个独立的存储区域,可以在一个bank中保留旧的程序或数据,同时在另一个bank中更新新的程序或数据。即使更新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可以回滚到旧的程序或数据,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Q:
多 Bank 存储结构则将整个存储区域划分为多个独立的 Bank,就好比仓库被分成了多个不同的分区。每个 Bank 有自己的地址范围,可以独立地进行读写操作。以 STM32 的一些高级型号为例,它们的闪存被分为多个 Bank,不同的 Bank 可以用于存储不同类型的程序或数据,比如一个 Bank 用于存储主程序,另一个 Bank 用于存储备份程序或用户数据。

网友R:
在单 Bank 存储结构中,内存是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域,就像一个大的仓库只有一个存储区。数据和程序存储在这个单一的存储区域内,通过地址来访问不同的存储单元。例如,STM32 的某些早期型号采用单 Bank 闪存(Flash),所有的程序代码、常量数据以及需要存储的数据都存放在这一个 Bank 中。

网友S:
在复杂的多任务系统中,多 Bank 存储结构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在一个同时运行多个不同功能模块(如网络通信、图形显示、数据处理等)的嵌入式系统中,不同的 Bank 可以用于存储不同模块的程序和数据,方便进行任务的管理和调度,提高系统的并行处理能力。

网友T:
在单 Bank 结构中,如果是顺序访问存储单元,其访问方式比较直接。例如,当程序按照顺序执行代码时,CPU 可以根据地址的递增顺序依次读取指令,不需要复杂的 Bank 切换操作。

网友U:
双bank:提供了更丰富的功能,如并行访问、bank切换等。在一个bank进行读写操作时,另一个bank可以独立地进行其他操作,如擦除或编程。此外,双bank模式还支持RWW(Read-While-Write)功能,即在Bank1中可以对Bank2进行操作而不影响当前Bank1中的应用程序的运行,反之亦然。

网友V:
单bank:整个Flash存储器作为一个单一的存储区域(bank)。所有的擦除和编程操作都在这个单一的区域内进行。
双bank:Flash存储器被分成两个独立的存储区域(bank),每个bank可以独立进行擦除和编程操作。

网友W:
单Bank模式:整个Flash存储器被视为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域,最小擦除单位为4KB。
双Bank模式:Flash存储器被等分为两个独立的Bank,每个Bank有自己的地址空间,最小擦除单位为2KB。

网友X:
单bank是指Flash存储器被组织为一个单一的存储区域。
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的Flash操作(如读取、写入、擦除)都在这个单一的区域内进行。

网友Y:
在双bank模式下,每个bank都可以独立进行擦除操作。
最小擦除单位通常是2K或更小,这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和配置。

网友M:
适用于对存储器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场景,如需要在线升级、快速数据访问或需要同时处理大量数据的系统中。在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中,双bank结构允许在一个bank擦除的同时从另一个bank运行程序,这对于需要在线升级的应用来说非常友好。

网友Z:
对于一些功能相对简单、代码量和数据量较小的应用场景,单 Bank 存储结构就足够满足需求。比如简单的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其程序代码短小,数据存储需求不大,使用单 Bank 架构的 STM32 芯片可以降低成本和系统复杂性。

网友AA:
通过并行访问和bank切换等技术,可以显著提高存储器的整体性能。由于两个bank可以独立操作,因此可以实现更高的数据吞吐量和更快的访问速度。

网友AB:
双bank模式为在线升级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安全性。
在一个bank中运行当前固件的同时,可以在另一个bank中写入和验证新的固件。
一旦新固件验证成功,MCU可以无缝地切换到新的bank中运行,从而避免了升级过程中的系统停机。

网友AC:
在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中,双bank结构允许在一个bank擦除的同时从另一个bank运行程序,这对于需要在线升级的应用来说非常友好。此外,多bank结构还可以实现更高的数据吞吐量和更快的访问速度,适合需要同时处理大量数据的系统

网友AD:
单bank:在进行Flash擦除或编程操作时,整个存储区域可能会被锁定,导致其他操作无法进行。这意味着在更新程序或数据时,系统可能会暂停。
双bank:可以在一个bank中执行程序,同时对另一个bank进行擦除和编程操作。这种并行操作能力使得系统可以在不中断当前运行程序的情况下进行固件更新或其他存储操作。

网友AE:
多个银行可以实现更灵活的代码存储和升级。比如边运行程序边升级,但是单个银行不行。

网友AF: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芯片?不同系列在支持多个银行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网友AG:
单bank和多bank主要区别在于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单bank结构简单,处理速度较慢;多bank则具有更高的并行处理能力,能同时存取多个存储单元,提高数据处理效率。

网友AH:
简单来说,多银行适合需要ota或者线上升级的场景,单银行更适合一次性烧。

网友AI:
我记得多家银行还可以降低升级的风险,防止因为突然停电而导致整个程序挂起。

网友AJ:
单bank和多bank在内存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速度和效率上

网友AK:
我记得很多银行也可以降低升级的风险,防止突然停电导致整个程序暂停。

网友AL:
bank,内存被划分为一个存储单元,所有数据的读写操作都在这个单一的单元中进行

网友AM:
Multi Bank其实是内存被划分为多个独立的存储单元,每个单元称为一个bank。每个bank都是独立的,可以并行操作

网友AN:
bank由于只有一个存储单元,所有读写操作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进行,这可能导致性能瓶颈

网友AO:
一般来说,多bank是由多个bank可以并行进行读写操作,从而提高内存的整体性能。特别是在多核心处理器系统中,多个核心可以同时访问不同的bank,实现更高的并发性能

网友AP:
bank设计可能会增加内存的复杂性和成本,因为需要更多的控制逻辑和地址线来管理多个bank

网友AQ:
在某些情况下,单bank设计可能会更节能,因为它涉及的硬件较少

网友AR:
在实际应用中,选择单bank还是多bank设计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架构

网友AS:
对于需要高并发访问的应用,多bank设计可能更有优势;而对于某些低功耗或成本敏感的应用,单bank设计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AT:
如果只是做简单的应用,单个银行就够了,多银行通常用于更复杂的项目。

网友AU:
单个银行有时很方便。毕竟不需要考虑切换问题。简单粗糙,容易上手。

网友AV:
内存上单库和多库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速度和效率上

网友AW:
bank就是空间呗,单个bank就是一个代码空间,多个bank就是多个代码空间。

网友AX:
如果flash足够大,使用多个存储体可以优化存储效率,比如读写,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AY: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AZ:
多Bank有什么用啊?

网友AY: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A:
bank是指的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