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27VE单片机 无法生成PWM波

楼主(2024-11-1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gpio_af_set(GPIOE,GPIO_AF_1,GPIO_PIN_14);
   gpio_mode_set(GPIOE,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DOWN,GPIO_PIN_1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GPIO_OTYPE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4);
   timer_deinit(TIMER0);
   // 初始化TIM结构体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2 - 1;  //TIMER7CLK = SystemCoreClock / ( 1+1 )= 200 / 2 -> 100M 5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SystemCoreClock/2/PWM) - 1;  // 18MHz/(1799+1)=10KHz  周期   (100000000/PWM) - 1 8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通道输出状态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通道处于空闲时的输出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ENABLE;          //互补通道输出状态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互补通道输出极性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互补通道处于空闲时的输出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3,&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3,TIMER_OC_MODE_PWM0); // TIM1 - CH0 PWM0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3,(50* (SystemCoreClock/2/PWM)/100)); // 初始占空比20%      20*(100000000/PWM)/100     99
    timer_enable(TIMER0);
这是我按照官方例程写的程序,但是管脚没有生成PWM波,查询时钟的占空比 确实有设置成功

网友A:
定时器初始化有误?

网友B:
检查捕获/比较寄存器(CCRx)的值是否正确设置了PWM的占空比。

网友C:
检查GPIO引脚的配置,包括模式(复用功能输出)、输出速度、上拉/下拉电阻等。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E:
检查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如向上计数、向下计数或中心对齐模式)是否符合PWM输出的需求。

网友F:
检查PWM输出通道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G:
是否正确配置了相关引脚的复用功能。

网友H:
使用示波器观察PWM输出引脚上的信号。

网友I:
检查固件库函数的使用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或参数错误。

网友J:
如果启用了PWM更新中断,检查中断服务程序是否正确处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