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hid 测试

楼主(2024-11-11):
根据后面的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9000104/article/details/109179766进行usb hid测试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芯片型号STM32F042F6P

是哪里出的问题

那位做过分享一下,多谢

网友A:
FLASH相关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提示你编译的固件已经超出flash的大小了,我觉得是你的固件起始地址设置的不对,或者是芯片型号选择的不对,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https://www.cnblogs.com/zhangxuechao/p/11709513.html  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修改makefile,不过我觉得不太靠谱,不如换个大容量的flash芯片来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