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strtok函数

楼主(2024-11-11):
strtok 函数是 C 语言中用于分割字符串的函数。它的作用是将一个字符串按照指定的分隔符进行分割,每次调用 strtok 函数可以返回字符串中下一个被分割出来的部分。函数原型char *strtok(char *str, const char *delim);
参数说明str: 需要分割的字符串,第一次调用时传入待分割的字符串,在后续调用时传入 NULL。delim: 分隔符字符串,用于指定分割字符串的分隔符,可以是分隔符集合(划重点,可以是集合 )。使用方法第一次调用 strtok 时,传入待分割的字符串 str 和分隔符 delim,函数返回第一个被分割出来的部分。后续调用 strtok 时,传入 NULL 作为第一个参数,函数会继续返回下一个被分割出来的部分,直到字符串被完全分割。分割句子中的单词#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char sentence[] = "Hello, world! This is a test.";
    char *token = strtok(sentence, " ,.!");

    while (token != NULL) {
        printf("%s\n", token);
        token = strtok(NULL, " ,.!");
    }

    return 0;
}
//结果
Hello
world
This
is
a
test
分割逗号分隔的数字#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char numbers[] = "10,20,30,40,50";
    char *token = strtok(numbers, ",");

    while (token != NULL) {
        printf("%s\n", token);
        token = strtok(NULL, ",");
    }

    return 0;
}
//结果

楼主:
分割带有不同分隔符的文本#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char text[] = "apple,orange;banana:grape";
    char *token = strtok(text, ",;:");

    while (token != NULL) {
        printf("%s\n", token);
        token = strtok(NULL, ",;:");
    }

    return 0;
}
//结果
apple
orange
banana
grape

网友A:
strtok 函数是 C 语言中用于分割字符串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割带有不同分隔符的文本#include
#include

strtok 函数是 C 语言中用于分割字符串的函数。

网友C:
调用 strtok 时,传入 NULL 作为第一个参数

网友D:
如何调用 strtok

网友E:
strtok 函数是 C 语言中用于分割字符串的函数。

网友F:
分割函数在什么地方用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