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8T6的封装形式是什么?

楼主(2024-11-11):
CW32F030C8T6的封装形式是什么?

网友A:
我晕,这都不看芯片数据手册的吗?

网友B:
封装还是得结合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C:
具体封装与引脚有关系

网友D:
采用了48引脚的低轮廓四方扁平封装

网友E(2024-12-14):
一般封装是LQFP的吧

网友F:
c8t6啊,封装应该跟st命名一致吧

网友G:
这个还问?直接去官网找芯片就知道了啊

网友H:
都是LQFP48的,这种封装还很好焊接

网友I:
CW32F030C8T6采用LQFP-48封装形式,具有紧凑的尺寸和良好的电气性能,适合多种应用领域

网友J:
建议直接去官网找找就好了

网友K:
他家这块芯片我还用过,LQFP48的

网友L:
CW32F030C8T6的LQFP-48封装形式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封装也好,真不错

网友M:
我觉得这种应该去直接找芯片就好了,一看就知道是LQFP48

网友N:
按照命名规则来说是LQFP48.不过这芯片我没用过

网友O:
直接问代理呗,代理商这事儿最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