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8T6有哪些通信接口?

楼主(2024-11-13):
CW32F030C8T6有哪些通信接口?

网友A:
常规的串口、spi、IIC等都有

网友B(2025-01-16):
• 内核:ARM® Cortex®-M0+

   – 最高主频64MHz

• 工作温度:-40℃ 至 105℃;工作电压:1.65V 至 5.5V

• 存储容量

  –  64K 字节FLASH,数据保持25年@85℃

  –  8K 字节RAM,支持奇偶校验

  –  128字节OTP存储器

• CRC 硬件计算单元

• 复位和电源管理

  –  低功耗模式(Sleep,DeepSleep)

  –  上电和掉电复位(POR/BOR)

  –  可编程低电压检测器(LVD)

• 时钟管理

  –  4~32MHz晶体振荡器

  –  32KHz低速晶体振荡器

  –  内置48MHz RC振荡器

  –  内置32KHz RC振荡器

  –  内置10KHz RC振荡器

  –  内置150KHz RC振荡器

  –  时钟监测系统

  –  允许独立关断各外设时钟

• 支持39路I/O接口

  – 所有I/O口支持中断功能

  – 所有I/O支持中断输入滤波功能

• 五通道DMA控制器

• 模数转换器

  –  12位精度,±1 LSB

  –  最高1M SPS转换速度

  –  内置电压参考

  –  模拟看门狗功能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双路电压比较器

• 实时时钟和日历

– 支持由Sleep/DeepSleep模式唤醒

• 定时器

  –  16位高级控制定时器,支持6路捕获/比较通道和3对互补PWM输出,死区时间和灵活的同步功能

  –  四组16位通用定时器

  –  三组16位基本定时器

  –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 通信接口

  –  三路低功耗UART,支持小数波特率

  –  两路SPI 接口 12 Mbit/s

  –  两路I2C 接口 1 Mbit/s

  –  IR调制器

• 串行调试接口(SWD)

• 80位唯一ID

网友C:
时钟管理非常适合程序进行记录数据

网友D:
CW32F030C8T6有网口通讯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 内核:ARM® Cortex®-M0+

   – 最高主频64MHz

内部的比较器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F:
内置48MHz RC振荡器速率非常快的

网友G:
那不多了去了吗,一般串口,SPI这种都可以啊

网友H:
你可以去官网查查啊,官网手册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I:
IO,可以模拟很多通讯接口的

网友J:
I2C,SPI这种都是支持的

网友K:
不知道有没有CAN,但是有串口,我觉得就完全够用了

网友L:
常规的通讯接口基本都支持了

网友M:
直接下载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就好了

网友N:
复杂的通讯接口都没有,都是通用的那些

网友O:
一般就SPI,串口这种通讯接口的

网友P:
就正常的都支持啊,比如串口,I2C,SPI这种啊

网友Q(2025-02-18):
CRC 硬件计算单元是自动计算的

网友C:
其实常规标准通讯都是有的

网友R:
它提供多种通信接口,可以支持不同的外设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