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上拉

楼主(2024-11-11):
当MCU没有加上电源供电。 1脚是MCU的普通IO口,2脚是I2C的SDA口,为什么1脚上拉3.3V会在1脚处测量到的电压为2.5V,而2脚上拉3.3V会在2脚处测量到的电压为3.3V 。

当MCU加上电源供电。 1脚是MCU的普通IO口,2脚是I2C的SDA口,为什么1脚上拉3.3V会在1脚处测量到的电压为3.3V,而2脚上拉3.3V会在2脚处测量到的电压为3.3V 。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这个要看单片机IO口的内部电路结构,通常数据手册里面会有。

网友B:
无电源供电会不会是基准电压的值

网友C:
IO口内部对电源有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D:
设成输入模式试下,最好仔细看下芯片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