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播放TF卡,输出I2S信号

楼主(2024-11-11):
最近做了个小东西:
用STM32F405输出24bit的I2S信号;
采样率固定为48kHz;
可以播放TF卡的WAV文件:必须是48k采样率,可以是16bit,24bit,32bit;
可以自己产生正弦波信号,经I2S输出;
带USB接口。软件目前只是与专用GUI配合,可以修改成通用串口;
带LCD接口,可驱动彩屏做界面显示;
TF卡只认4G到32G的class4及更高速度的。速度太低播放时读卡速度跟不上;
带音量调节按键并软件实现了音量调节;
可以按键选择播放上一曲,下一曲;

网友A(点评):
感谢分享,奖励200家园币~~~下次推荐直接写出一篇原创内容嘿嘿嘿嘿https://bbs.21ic.com/icview-3363322-1-1.html

楼主:
目前上面提到的软件都已经完成了。

楼主:
内部正弦波信号源指标

楼主:
实物照片

网友B:
我2009年用STM32F051做的TF卡WAV播放器,采样率根据音频文件来设置,8K~48K都可以,我将300多张CD的音轨全部抓出来,放在TF卡上,但是最大只支持32G的TF卡,64G以上的TF卡,驱动不同,文件系统使用ExFAT.

网友C:
兄弟 代码开源不

楼主:
代码很简单,没用STM32自带的文件系统。读TF卡信息用SPI的DAM模式;写I2S也是DMA模式

网友D:
用的FatFS系统?读TF的接口是SD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FatFS系统?读TF的接口是SDIO?

没有用FatFS系统。识别TF卡,查找WAV文件都是自己写的软件。接口就是标准的SPI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板照骗,没看见I2S芯片啊

网友F:
有啊
MCU/MPU 技术讨论群 102065896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板照骗,没看见I2S芯片啊

STM32直接输出I2S信号,作为数字功放的信号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