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你好,请教M433的DMA接收问题。

楼主(2024-11-11):
设置dma接收形式为字节,一次传输10个字节。在接收过程中如果数据收到干扰,导致数据不足10字节,这样DMA也进入不了中断,然后再来一包正常的10个字节的数据,发现本次接收的数据是上次的数据和这次数据拼接而成的,导致此后接受的数据一直是错位的。
例如:串口助手发送AA
          单片机不进入传输完成中断
         串口助手发送0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进入传输完成中断,接收数据为AA 00 11 2 33 44 55 66 77 88
此后数据就是错位的了。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还是数据接收处理逻辑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DMA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串口是否已正确启用DMA接收功能。

网友D:
使用串口空闲中断,避免数据拼接和错位

网友E:
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