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1跟随器问题

楼主(2024-11-11):
有个模电硬件问题请教下群里的前辈:电磁线圈产生Vpp=1.6V, 频率1140HZ左右的正弦信号,估计内阻较大,所以使用LM321做电压跟随器后,才输入AD相关。但是,现在接入LM321跟随器后,发现波形发生畸变,可能时什么原因?原理图和波形图如下:

网友A:
电路图咋不弄完整呢,2脚接的啥?1脚接的线圈没串电阻电容什么的?

网友B:
放大器当输入信号超出放大器允许的共模输入范围之后那么输入端就不再是高阻抗

网友C:
Pin2 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改为双电源供电,输出信号就正常了。见下图。2脚GND改接-5V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负电源搞错了